这个O壳咋样 有用过的么

楼主(2012-05-20):
这个壳 看着怪漂亮的  不知道质量咋样  老船长们鉴定下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mono级的把~

楼主:
MONO  不是带阶梯的么  从外观看  这个壳咋样
卖家是这样介绍的:
玻璃纤维制造,胶衣工艺,表面光滑,硬度高。
长:580mm
宽:190mm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错了 并不是摸弄都是有阶梯的 就像早期的东方龙,只是后期的mono在船体上有了新的改革,一条船用的电池不能超过270克左右把 具体忘了,都是模糊的印象,整条船不能超过2000吧还得是单体船,具体的 我真得忘了,这条船应该算是mono级的:loveliness: 有错请大虾指出~

网友:
这个几钱啊?

网友:
质量只能说是一般。壳非常薄,用手可以压弯。再有船型很容易钻水。至少我身边朋友的两条都是这样

网友:
600不到的价格可以接受,虽然有点粗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贵,不到三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