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450 SPORT V2 每次飞到第三组电的时候会自动 ...
求助,亚拓450 SPORT V2 每次飞到第三组电的时候会自动熄火。

楼主(2012-05-20):
求助,亚拓450 SPORT V2 每次飞到第三组电的时候会自动熄火。会不会是天气太热的问题,电调保护?用的是花牌3S 2200MAH 30C
电池
。

网友A:
一般建议你飞一个起落,休息5-10分钟再飞,对电机 电调 电池寿命都好

网友B:
就是飞一块电休息5-10分钟是吧~~~~!!学习了

网友C:
反正我是飞完下来就休息,到手摸电机和电调,温度降下来了再上,要不然电机挂得快,听说太热了会消磁的。

楼主:
晕,上来六组花牌30C电池,一个A6/一个B6充电器派不上用场。换了电池还要等温度。等不了啦,太折腾人。

网友D:
試過連飛7個電下來電調的T頭正極脫焊.....太熱了

网友E:
夏天,飞完一块电,等到电机电调凉透了再上下一块,要不然太伤飞机了~

网友F:
电调温度太高了自己保护了,不要连着飞,中间让电机电调休息一下

网友G:
想降温快!用嘴吹,吹!

网友H:
有个办法可以连续飞 简单: 整两三架 450飞 飞完一个换机器 再换 一直换 :loveliness:

网友I:
想连续飞就整两架.............轮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