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马达kv 马达小齿和大桨转速的关系!

楼主(2012-05-20):
因为本人只玩过450 所以只针对450聊聊 马达kv 小齿 转速的关系!

  首先450大桨转速公式 (马达小齿数/大齿盘齿数)*电压(3s按11.1算。6s按22.2算)*马达kv数*0.93(这个是马达效率)=满油门 大桨0螺距时候的大概转速

  450的     超暴力3d转速大概在 3700-3400 (飞机调节的要非常好,不然 震动会非常严重,山寨机不要挑战)
                暴力3d 转速大概在  3400-3000  ()
                普通 3d 转速大爱在 3000-2700
     根据转速公式 得出上面的结果   在根据知道自己的水平  飞机状态选择好最高转速!
     这样公式里面 只有马达kv 和马达小齿可以选择了!  450的马达齿可以选的是 11t 12t 13t 14t 15t.这样就知道自己要选多大kv的马达了!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满油门达到自己要求的转速 这样对电调的压力要小很多! 低kv马达上高齿数的小齿扭力更好,对电池要求更低一些!

根据本人的理解写的! 如有老鸟觉的哪个地方写的不对,还请指出!

网友:
理想状态吧!实际电池,飞机重量,电机功率都得考虑吧!
同样功率,kv低的扭力大,是相对于马达齿数差不多的吧!
我一般11-14t都放上去试试,那个飞起最暴力就用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为了给新手 选择马达时做个参考!  马达扭力 电池c数不一样 ,暴力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用12t 扭力可以很好,换了13t 电池电流跟不上,飞起来肯定没有12t暴力!

网友:
我要超级爆力!

网友(2012-06-22):
3500KV的用13T的怎样?

网友:
飞机要飞得暴力 没有好的手法 一样 阳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