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涂装虎1改控+坦克集成电调!

楼主(2012-05-20):
某天,傍晚,玩的正有味,冲到一个土坑下再往上冲,结果突然失控,一边履带狂转不止。论坛问了下,答 案统一都是电调烧了,换控加电调看来是势在必行了。于是乎,买控,电调,掏空内脏,换好,里面有很多周折,但是都一一解决 ,坦克这个坑真是自己越挖越深了。同是换控和电调的不明白我都可以解答,少走弯路。HL坦克真是练就人才,所以新手强烈建议上HL乞丐版,然后一点一点改,包你过程愉快!!上图吧

楼主:
站位发图。

楼主:
站位发图

网友A:
额!!盖个什么马甲在上面!

网友:
我的也是这套装备

网友B:
这电调有声组吗

网友C:
什么电调啊 ! 多少米   打算也入一个   接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D:
哈哈,看到这充电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盖个什么马甲在上面!
---再牛B的肖邦也弹奏不出老*的悲伤。。。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调有声组吗
没有的  。只有行走和炮塔转向  俯仰 开炮 还有一路灯光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电调啊 ! 多少米   打算也入一个   接线是怎么接的????
某宝上搜索下 价格,我就不说了,接线卖家那里有具体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看到这充电方式了
黑贝兄弟 ,我这个完全是山寨你的

楼主:
你主要是问接收机的线吧,这个要分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的控 ,右手油门的接收1234接到电调的4231上,左手油门的是接收1234接到电调的1234上

楼主:
其他线的接发见卖家的图示!

网友E:
什么电调啊,操控好吗?
哪里买得到?或者某宝上怎么搜索?

网友F:
  金光闪闪,完全没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电调啊,操控好吗?
哪里买得到?或者某宝上怎么搜索?
直接搜坦克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光闪闪,完全没兴趣
准备换装,换好上大片!

网友G(2012-08-05):
回复 楼主:

杭州坦克协会期侍你的加入,战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杭州坦克协会期侍你的加入,战友!
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杭州坦克协会期侍你的加入,战友!
 必须的,杭州还是要多多推广RC坦克,这样以后多搞聚会,大家一起学习,才更好玩!

网友:
搜坦克电调没找到东西。你这个是如何控制前进转向的?是两个通道分别控制两边履带么?

网友H:
这个MD35的电调,我用在KV-1上了.我的金属底盘虎还是用两个320A的.我的KV也换了395电机,用这个电调几乎可以飞坡了.呵呵

网友:
为了早日发帖而奋斗

网友:
黄金虎不好看

网友:
LZ的控与电调 俺们是一模一样的哦 我全部接好后 右下脚的3通道向上推调成反向了 才能正常前进时右转 左转

网友:
再牛B的肖邦也弹不出老*的悲伤。。。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MD35的电调,我用在KV-1上了.我的金属底盘虎还是用两个320A的.我的KV也换了395电机,用这个电调几乎可以飞坡了.呵呵

请详细介绍395配MD35后的车辆性能,这个可以用在HL虎1上吗?
您的老虎用上2个320A是个什么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杭州坦克协会期侍你的加入,战友!

求加入~~~有没有QQ 群号什么的

网友:
改的还是不错的。就是颜色还是换回来看的比较顺

网友:
就像是铜的。。。。。

楼主:
上海模展归来后,好好看了看铁盒的涂装和做旧,正准备下手改涂装了。。。。。

网友I(2012-11-25):
你换的控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的?我也想换,想听听兄弟的意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换的控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的?我也想换,想听听兄弟的意见,谢谢

左手的 ,买的时候描述错了 也买错了,以前玩恒龙原装的 右手油门习惯 ,天地飞买成了左手油门 适用了一段时间才感觉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手的 ,买的时候描述错了 也买错了,以前玩恒龙原装的 右手油门习惯 ,天地飞买成了左手油门 适用了一段 ...

左手油门方便空出右手拿相机拍照

网友I:
谢谢兄的指教

网友J:
菜鸟请教个问题,车体上盖不是要从两边履带盖板处拧出螺丝才能打开的吗,而且不卸下履带很难拧着那几颗螺丝。但看LZ发的图并没有卸下履带就能打开上盖,难道改成了快拆结构,怎么改的?

网友:
固定螺丝在车底,不要卸下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菜鸟请教个问题,车体上盖不是要从两边履带盖板处拧出螺丝才能打开的吗,而且不卸下履带很难拧着那几颗螺丝 ...

那几个在履带附近的螺丝早就拆掉了 ,一直没有装 ,只装了一个前面螺丝 ,后面准备用强磁固定 但是好没找到合适的强磁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兄的指教

客气了 ,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K:
金币车啊,牛
这个电调貌似挺火的

楼主:
主要是支持电压很广 ,但是最好是搭配3S锂电 ,否择就HL那个波箱的齿比没力量的!

网友L:
速度把涂装改了

网友M(2013-04-01):
好手艺啊。

网友M:
做工精良。

网友M:
发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