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3gx 3gx 求助啊.........

楼主(2012-05-20):
3gx升级为2.0版本了。昨天调好450试飞打点 副翼 还没离地就侧翻(副翼修正方向是对的)桨就扫地了,今天检查并再次调试发现副翼和升降舵有以下两个问题,望高人指点

问题1: 在DIR下已设置好循环螺距为9度,E.LIM,A.LIM设置好升降舵和副翼行程量(此时设置时摇杆打到顶斜盘不会碰到主轴),无平衡翼系统设定完成后分别打升降舵和副翼一点斜盘都会一直动直到碰到主轴顶死(此时斜盘都顶到主轴了循环螺距都十几度了,不是想要的9度了)

问题2:动作速率 里显示的副翼滚转速率显示为-175到267,升降滚转速率显示为-124到178

网友:
2.0版本不是要設為8度嗎

网友:
2.0版本的循环螺距要设定为8度,不是9度。如果侧翻的话应该是震动太大,如果不是的话看看修正方向对不对。动作速率左右两边应该是一样的吧,你的怎么差这么多,我觉得是机械部分没有调好,重新调一边集体螺距,循环螺距和其他的各项,如果还不行的话俺就木有办法了.............

网友:
LZ
你的3GX調錯了,請參考下列連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楼主:
感谢楼上,今天晚上试试

网友:
起飞副翼侧翻看看螺距舵机和副翼舵机是否连接对…2。0是必须按照指定位置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