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控是DX8,出现油门推过半后油门失效问题

楼主(2012-05-20):
田少那说是螺距保护,上次按照他说的也没解决,后来换了频道从新对频好了,过2天又这样了,而且这次从新对频也不管用了,哪个知道啊,到底是机的问题还是控的问题啊

楼主:
没有动过任何控的设置,机机是换电池以后出的这问题,感觉每次换电池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楼主:
视频终于发出来了

楼主:
是电调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调
我新的机啊,还电是哪东啊

楼主:
电调是哪个东西啊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5NTc3MDE2.html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机器在出现问题的时候,飞机上的灯是亮的还是灭掉的。我也出现失控,大家都说是天线,但我觉得可能不是天线的问题。失控的时候灯是灭掉的,舵机在叫,摇杆好像是只有油门无反应,非常像打开了熄火开关的样子。

网友:
有一位模反送我一個V2的電機,換機身時懶得拆電機就裝了V2電機,一開始跟你的狀況一樣,不過我的是過5秒後又正常了,後來試了幾次它自己就好了。

网友:
V1的话试试…先开新模型,然后对频时候打尽左尾舵,等蓝灯长亮才放手…
如果是原厂有刷的话,换电机试试…

主板坏的机会很少…

网友:
像是电机坏了。如果是螺距过大,飞机早就得飞起来了。

网友:
电池问题,主板保护了,参考下

楼主:
电机,电池,,电池是寿牌的,我飞机新买没几天啊,电机就有问题的话太假了吧
我换了2块电池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器在出现问题的时候,飞机上的灯是亮的还是灭掉的。我也出现失控,大家都说是天线,但我觉得可能不是天线的问题。失控的时候灯是灭掉的,舵机在叫,摇杆好像是只有油门无反应,非常像打开了熄火开关的样子。

油门不过半的时候灯是常亮的,过半就闪了,油门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电池,,电池是寿牌的,我飞机新买没几天啊,电机就有问题的话太假了吧
我换了2块电池都这样

如果你的机没买几天就寄回给卖家换新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