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摄像头后 无OSD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2-05-20):
请教一下 我用的是H飞控 加了520线摄像头后 只是输入图像 没有叠加OSD 拔掉摄像头后就有OSD显示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接了摄像头后显示摄像头的图像没有显示OSD数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制式的问题吧

网友C:
换个摄像头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几米 需要换哪种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