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钓鱼用船模遥控问题

楼主(2012-05-20):
想DIY个钓鱼用的船模,需要将1KG的鱼饵送到100米外并投下,以前有个200多买的遥控车(遥控器9v,车身12v),可以通过增加发射功率改装吗,如果不能的话买什么遥控器啊,我需要前进、转向、投食。看淘宝上车船一般都2通道,然后就是4/6通道的航模用的遥控器了,3通道的貌似不多;另外预算也有限,遥控和接收最好能控制在200内。      谢谢

还有个想法,就是用两通道的遥控,通过二极管把前进和后退分离,这样把后退改成投食,不知是否妥当(不需要电调,固定的速度就够了,转向也不需要比例遥控)

楼主:
新人不懂规矩,如有不妥的地方还望指教

网友:
挺大的船~~~~

楼主:
不知道淘宝上150块左右的2.4G遥控套装水面上遥控距离有多远,感觉两通道就够了,另外载重方面0.5KG应该也够了

楼主:
什么时候才能有人回复额。。先自己顶吧

楼主:
什么时候才能有人回复额。。先自己顶吧。。。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淘宝上4通道的直升机100块左右,而一个遥控器却那么贵,穷学生没米啊。。。比例遥控对船模貌似也没太大作用

网友:
淘宝上有不少200元以下的3通遥控的, 富斯 FS-GT3 恒龙2.4G 3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