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一个最适合主轴用的联轴器~~~~~~~~~~猛啊~~~

楼主(2012-05-20):
经过n个小时的研究,发掘出一个最适合雕刻机主轴使用的联轴器。
猛阿,柔性传动,自动变速,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弄钢还是铝还是塑料,钻孔还是磨平面,它都能够自动调整为电机功率下的最高转速,传动效率高超过%90,噪音小,比皮带等安静多了。你只需调整电机的功率就可以了,省却了一大堆测速变频的电路。

便宜,用pom或铝合金自己就能diy。

你看你们都不回贴,我总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无私地第一时间发到论坛。

就是液力联轴器了。用在一般雕刻机里绝对合适,用在可转动的主轴里应该需要一些特殊的设计,防止液体倒流。

你们觉得如何?

网友:
怎么看起来像脑白金广告啊。。

网友A:
我看过最简单的联轴器是用一小段塑胶管。

网友:
   习惯看图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最简单的联轴器是用一小段塑胶管。

胶管或者弹簧并不能达到 变速 的目的,只能缓冲。而且普通胶管说不定半个月就得换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胶管或者弹簧并不能达到,变速的目的,只能缓冲。

如果太高级、太复杂了,就D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太高级、太复杂了,就D不了。

有啥d不了呢,就一个碗加上个水轮。

网友B:
这牛吹大了,变速深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牛吹大了,变速深的很

不吹牛,鸟文危机百科上有写,能够用在喷气式飞机引擎,潜水艇,汽车,简直无所不能,上面也写了,液力联轴器非常容易制作。

就算diy做不好,也只是损失一点效率而已。

楼主:
可惜我没车,没工具,要不我就动手了。好悲阿。

网友C:
这个,不叫联轴器吧

应该叫阻尼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叫联轴器吧

应该叫阻尼器!

液力偶合器,离合器,联轴器,都有。

楼主: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用于步进伺服电机,因为是柔性系统。但是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只是要复杂很多。我们穷人用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吹牛,鸟文危机百科上有写,能够用在喷气式飞机引擎,潜水艇,汽车,简直无所不能,上面也写了,液力联轴器非常容易制作。

就算diy做不好,也只是损失一点效率而已。
                                                                                                    应该叫液力偶合器吧,这个制作容易但要做好并不容易,而且要配套散热系统等,成本并不低

网友D:
无论你是弄钢还是铝还是塑料,钻孔还是磨平面,它都能够自动调整为电机功率下的最高转速,

智商挺高

网友:
期待视频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叫液力偶合器吧,这 ...

成本当然比塑胶管要高很多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论你是弄钢还是铝还是塑料,钻孔还是磨平面,它都能够自动调整为电机功率下的最高转速,

智商挺高

要提专业问题,不然我们站就会沦为捡垃圾的专业论坛.

楼主:
里面的结构可以考虑做成盘式波纹形式,这样可以防止主轴倒置倾斜时液体倒灌.

里面的液体考虑使用高浓度氯化钠和氯化钙。氯化钙就是抽湿桶用的吸水剂,防止液体蒸发,氯化钠用于提高液体密度,和杀菌。

网友F:
这不是一般人能D的

楼主:
上个图片
液力偶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一般人能D的

实际上,就个离心水泵,diy按照最简单的制作就可以了,花几十块d个能起几千元作用的咚咚,明显比d个几块钱的有意义。

网友E:
这个东西能不能用在雕刻机我不知道,我见过的液力偶合器都是用在重载的地方,例如装载机上就用这东东,个头很大光罩轮和泵轮等核心部件就上百斤以上了 ,很小的液力偶合器我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能不能用在雕刻机我不知道,我见过的液力偶合器都是用在重载的地方,例如装载机上就用这东东,个头很大光罩轮和泵轮等核心部件就上百斤以上了 ,很小的液力偶合器我没见过

是个问题,体积太小的话,不好加工。

还有一个缺点,当两端差速过大时,效率低容易发热。

网友:
一体主轴,没有联轴器这玩意

网友G:
速度很高的情况下,旋转部件和其它受到液体冲刷部件的部位会有气蚀出现.
所以离心水泵也是靠多级来提高扬程的...

网友:
啥时发出来呢??????????、、

网友:
看到这里,主角才明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速度很高的情况下,旋转部件和其它受到液体冲刷部件的部位会有气蚀出现.
所以离心水泵也是靠多级来提高扬程的...

启动时,会但是大多数情况,两轴相对速度只有5%,也就是几百转,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发个视频,太麻烦了,我还是用个煤气橡胶管解决此问题吧,但是橡胶管高速转动时,不知道合适不,可能噪音很大。

下面是汽车用的液力装置,

http://player.ku6.com/refer/uOqLTMpBrtOPV2_2==.html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经过n个小时的研究,发掘出一个最适合雕刻机主轴使用的联轴器。
猛阿,柔性传动,自动变速,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弄钢还是铝还是塑料,钻孔还是磨平面,它都能够自动调整为电机功率下的最高转速,传动效率高超过%90,噪 ...

主速最怕就是柔性传动的了特别在低转速重切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速最怕就是柔性传动的了特别在低转速重切削下

自动波汽车里也用这个,你说怕不怕,重切。

网友:
呵呵,液力偶合器,满大街跑的自动档汽车上用的9成都是这个,用来取代离合器

网友I:
 楼主又开始蛋疼了。
你的铝型材机做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又开始蛋疼了。
你的铝型材机做好了吗

进度为0,但是画图画到主轴部分了,搞来搞去,z光轴长度不够,应该买长一点自己切割,不管了先把吊磨手柄弄上去,看看效果,以后再换条光轴+电机直联主轴。

网友:
一般都是用在重型机械上的,煤矿的刮板运输机,皮带运输机,还有电动扶梯.制作工艺复杂一般人D不了

网友:
吹吧,主轴联轴器需要刚性连接

网友:
   近期,论坛出现了很多跨世纪,超人类,宇宙级的重大发现,极大的推进了人类社 会的进步,在此对这些为人类的科技进步做出贡献的天才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请时刻牢记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进步就靠你们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火车头上有,液力变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