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2834、12寸桨不烫手吗?

楼主(2012-05-20):
XA650V机架,GS2834、750KV、好盈30A、1238 这样的配置应该不少人在用,有没有几分钟下来,
电机
不烫手的?

网友:
不懂。没用过。我的2216下来最多温的

网友A:
冬天下来温的,夏天了,就有点烫了.

网友B:
楼主好像没有说几S电池
我打算在六轴上使用你这个配置 4S电池 卖家说没有问题
试试再说吧

网友C:
我用这个配置,3S电,起飞重量1870克,还是挺烫手的

网友D:
电机电调这些功率型的配件发热很正常的,没必要钻牛角尖。

楼主:
发热我知道正常,我说的是烫手,用手捏住停留一秒都受不了。
我3S、4S在11、12寸桨上都试过。只有10寸桨的温度是正常的。起飞在1.8kg以内。 这个电机的桨夹铝合金材料非常软,建议大家用防松螺丝,别上太紧了。否则很容易滑丝。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电机用1047的APC桨比较合适,3-4S都可以。
如果这么烫手的话应该是桨太大了。

网友E:
这个配置 我在用 双天2834 910KV 1238 APC 6轴 起飞重量3.1KG 上3S 抖得厉害 环境温度28度 下来微烫 上4S 飞的稳定 环境温度28度 下来很烫 手可以摸4秒 但是 只有逆时针的3个电机很烫 其他顺时针的3个电机 手可以摸N秒 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