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za 自动爬升

楼主(2012-05-20):
几天前开始用naza   ,1.02固件、f550的机架、朗宇2212、好盈20A、1045桨、3s 4400毫安电池

开始好好的,最近两天,  起飞后 姿态模式下,油门极难控制,悬停中位,却胡乱爬升,然后又下降,还横着飘,于是一顿乱飞。。

调参不见好,都不敢飞了...    想更新固件,显示:到 固件下 载到本地前的绿色亮了就不动了。。          em25:
本人近乎新手,求助各路大神...  我是不是该返厂? 还是我犯了基础错误?

网友:
看看遥控器的微调呢

网友:
先换别的控 试试 确定不是遥控的问题、、、、、

FUTABA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主要是机架震动太大的原因。

你试试把桨做做平衡,还有电机平衡吗?

感度全部调到100试试,飞起来基本没问题了再细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决心 买个DJI f450动力省心得了.... 多吃一个半月馒头吧

网友B:
如果是运动中停下来发生爬升,就是我这种情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5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运动中停下来发生爬升,就是我这种情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590

我是不管停不停,都有胡乱爬升的情况。

网友:
看看我的,之前和你的差不多,不过调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的,那应该是震动问题了,这几天忙没再调试。 能介绍下 飞控怎么双重减震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吧 我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