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多轴飞低KV电机还是很有问题

楼主(2012-05-20):
我用DJI-wkm悟空飞控,5010 470kv电机在用1580桨和1345桨时不是一般的晃
视屏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5NTcxNTYw.html
5010电机1345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yMjQ4MTAw.html
5080电机1580桨

那位大虾给看看

网友:
是不是机子太轻了?

网友:
个人感觉震动大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KV低不是问题,关键是你用多少S的电。
我用570KV——15X6桨照样那么稳,是5-6S电池。
再一个这种薄电机本来惯性大,响应速度慢就不稳了,与飞控无关。

网友:
这样不好下结论吧。

你起飞重量、调参设置、电机和桨的匹配都直接影响到飞行稳定。筋斗云KV还更低吧。。。

网友:
降低姿态感度。。调高基础感度。
这个可以看使用手册里对于姿态感度和基础感度的说明。
基础感度类似于P 姿态感度类似于 D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