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手锯锯条,锯齿的方向有讲究吗?

楼主(2012-05-20):
我装手锯锯条,锯齿的方向一直都是向前,可看了马刀锯的锯齿是朝后的,请问这有讲究吗?

网友:
貌似有中式朝前,日式朝后的说法,单边固定锯条的都朝后

网友:
鋸條的方向和施力點有關
手鋸(HACKSAW)是向前時出力,所以鋸齒向前
下面這個軍刀鋸片是向後拉的時侯出力(此種設計鋸條才不變形)
所以軍刀鋸向後才是正確的

网友:
手锯是齿向前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马刀锯后面是有个支撑板的,锯齿向后这样才好控制,要不然要靠你手的力量是稳不住的。

网友A:
一般情况朝前。锯薄料时向后。

网友:
感觉2楼说的很对

网友:
多数时候锯齿朝前装,朝前装是为了加快切削速度,遇到钢管、薄板、或者不锈钢钢丝最好是锯齿朝后,不然很快就把锯齿碰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朝前。锯薄料时向后。
与薄厚无关,只与锯条固定位有关,单边固定锯齿向后--切削力小(锯齿向前时阻力增大推锯时不稳),双边固定时锯齿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