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电直夏天频频自动熄火的问题。

楼主(2012-05-20):
自己亲身经历,从第二组
电池
开始,频频自己熄火 ,不知道是不是夏天电调过热保护。后上论坛找几个朋友问问解决情况。结果得到的答复是,他也熄火了,而且是高空。我晕,我熄火炸几次了,伤不起。求遇到同类情况的朋友发表一下看法。

楼主:
请问油直的朋友夏天遇到同类情况吗?

网友A:
甲醇机表示32℃,没问题
总之夏天加强散吧~贴个散热片~

网友B:
油机夏天还是要小心熄火的

网友C:
夏天飞油机,天冷飞电的

网友:
今天外场飞700E V2 (室外34度) 开3D翻了一下就熄火! 不知道是不是!温度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D:
宇宙神机也有质量问题

网友E:
我昨天飞550E DFC,飞了5分半3D,下来电调温度就不低了,转速只有80%,夏天飞电机最好是在电机电调冷却差不多了再上吧,要不钱包会瘪下去的……

网友F:
是450吗!35A的电调,3s动力系统,你飞一个电用手摸一下电调试试,450套机的配置真的是鸡肋,到手不用考虑直接把舵机和电调换掉。

网友G:
500efl PRO 20块电池 不停的飞,未见熄火过

网友H:
450连续飞6个起落未熄火,450M 35X。气温大概27 8度。

网友I:
电调换了就行了

网友:
气温超过30度不熄火才怪,我都换好硬了,YT35X不敢用了

网友J: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亚拓450,35A,一块电池后,开3D倒过来就熄火,一周炸了四回了

网友K:
35X夏天飞一定要休息 不然连续飞 很容易断电
夏天温度高的时候 所有的电直都应该下来休息下

网友L:
電直瞬間熄火與氣溫無太多關連,亞拓原廠MX電機在表面溫度90度,電調在60度下,就算在氣溫40度下飛,保證都沒問題不會熄火
一般飛行用原裝配備會熄火多數是
接頭問題,接觸或焊接不良
,其他的原因微乎其微

楼主:
今天爽飞六组电池,熄火问题似乎解决了。主要调整为:1.飞一组电后手感测试电机电调温度。觉得烫就休息1-4分钟不等。最多连飞两组电池就一定要休息2分钟。注意取掉头罩让自然风进入。直到人手能忍受温度为止。2。调整电机和大齿轮的间隙。不能太紧了。太紧容易造成电机负载运行而发热。以夹住一张A4纸为标准。3。检查主轴和主轴轴承,确保主轴无变形,轴承自然润滑。4.确保电调散热正常,常见问题为电池绑带紧紧绑住电调散热片造成散热不正常。暂时这么多,其他电调设置不当等不在讨论范围内。请指正。

网友M:
想问下:如果是接触不良,断电后电调重新上电自检需要多久?自检的时间你飞机如何操作?飞机能留空多久等电调自检?

网友N:
同样问题,回去试试,顶!!!

网友O:
接触不良的地方无非只有T插和香蕉头.有问题的话这些地方就会产生高温.严重的会变色甚至融化变形,这种显而易见的故障.稍有的经验的模友.都会知道的.所以就不要拿这个忽悠了

网友P:
35X电调在夏天一定要加超大散热片,如果电调在头罩里面必须加风扇强制冷却才能连续工作,不然空中保护是绝对的。没得什么悬念。我加了后35度气温可以一直飞!

网友Q:
我今天也出现瞬间断电的情况
YT700E V2 HV120A 700MX 大VB
100% 油门猛操,有2次瞬间无动力。
下来看电调数据,最高温度60度,电流134A,最低电压3.4,我设置3.0才减小功率输出
后来改为定速模式后,就没在出现断电现象,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R:
我今天500也熄火了,凤凰80hv和蝎子3026,真是奇了怪了,电直熄火究竟是何原因,郁闷啊!

网友S:
电调的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