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煩推薦一下高度尺(劃線尺)

楼主(2012-05-20):
麻煩大家推薦一下高度尺(劃線尺)

在淘寶看了幾家,200/300 mm 大都是100多元左右

木盒,但看起來很簡陋...號稱 杭州,上海,桂林...等等

假1賠10的口號...

看起來真的有點買不下去...

目前是考慮桂林,紅色塑膠盒裝..價格在200元上下...不知道這能不能買??

本來想考慮數顯或帶錶,但價格有點小貴...只好買一般的高度尺!!

网友A:
建议到代理、专卖店拿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到代理、专卖店拿货 。

我在台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台灣...

我知道,邮费贵了,找亲友带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邮费贵了,找亲友带回。

請同事寄回或帶回也可以...

只是怕用正品價,買到仿品的質~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同事寄回或帶回也可以...

只是怕用正品價,買到仿品的質~

叫你同事打厂家电话或查网站,问当地的代理、专卖店电话及地址。再联系购买。或者厂家就同城,这样中招率就极低了。

网友:
我有一个桂林0-200的高度尺,记得是92年的,是库存全新在我手上开封的。没用过几次,可以保证是正品。包装盒,质检征都齐全。我想重新入个0-300的,如果楼主有意站内联系吧。

网友B:
200元人民幣加上回台的運費還不如買一個二手的三豐300MM高度尺來的划算
高度尺底座大有點重量,印像中好像順豐運費要近200元人民幣
留心一下
露拍上的二手日製遊標高度規大多在1200以內
帶表的在4000以內

高度規的校正很簡單
找塊定盤就可以自己校
所以買日本製二手的會比買全新並不確定真假的高度規來的準確
如果你住高雄附近且不會校正的話
我可以免費幫你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元人民幣加上回台的運費還不如買一個二手的三豐300MM高度尺來的划算
高度尺底座大有點重量,印像中好像順豐運費要近200元人民幣
留心一下
露拍上的二手日製遊標高度規大多在1200以內
帶表的在4000以內

高度 ...

我有在露天找過,目前沒看到便宜的二手日本製
所以才想在淘寶買
運費是還好...3~4公斤,同事回來,可以順便帶回,省運費!~

如果露天有品相不錯的日製中古品,我也想買...
我目前住屏東,但是是高雄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在露天找過,目前沒看到便宜的二手日本製
所以才想在淘寶買
運費是還好...3~4公斤,同事回來,可以順便帶回,省運費!~

如果露天有品相不錯的日製中古品,我也想買...
我目前住屏東,但是是高雄人...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100143648
殺個價,說不定1000塊含運就買的到了(我猜的啦,不是我賣的)
不過這台少了個鎢鋼頭及壓板螺絲
可以淘寶上買回來配上即可
這個和精度無關,沒關係

KANON這個牌子叫東京中村
量具不是他們的主力產品
而是更高級的測量儀器
新品價格比三豐貴多了
不過台灣不常見
因為價格貴
只有日本公司才會去買他
原主人還有把這把高度尺送經濟部商品檢驗局檢驗過
上面打了一個"同"字
那是度量衡合格的標誌
所以刻度的精密度你絕對可以放心
要不是我手上己經有三把300MM的高度規
否則我絕對會買這把的

當然啦,不是我賣的,我也不認識賣家
也許你不喜歡買中古貨
所以以上僅供參考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100143648
殺個價,說不定1000塊含運就買的到了(我猜的啦,不是我賣的)
不過這台少了個鎢鋼頭及壓板螺絲
可以淘寶上買回來配上即可
這個和精度無關,沒關係

KANON ...

這隻我也有看到...他這隻應該有整修過的樣子,劃線頭是從下鎖上的嗎? 我沒看到他有固定的鎖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隻我也有看到...他這隻應該有整修過的樣子,劃線頭是從下鎖上的嗎? 我沒看到他有固定的鎖點

所有高度規的劃線頭是由螺絲,壓板所固定的
當然鎢鋼頭的形式會有一點點的小差異
網路上找了一張KANON 300MM的照片
你看了就明白

這支的底座應該有重新噴漆過
不過這部分不影響使用
我的三豐的漆面快掉光了
也沒想過要去把他噴漂亮一點

一般量具最重要的部份是刻度
刻度不準
其他的部分再好也沒用
若有機會去浙江義烏的小商品市場裏看看
隨手拿起兩個不同廠牌的直尺來重合校驗
很難找到兩把刻度都是完全一致的(同廠牌同規格的才會兩個尺的刻度重合)

日本高度規的校正比大陸的高度規簡單多了
當然定盤是必備的工具
大陸的高度規換了鎢鋼頭後要拆下小刻板後手工對齊再把螺絲上緊
新手很難一次校正成功
日本的高度規正上方有校正螺絲,自己轉一轉就校好了
大部份的人都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完成校正

楼主:
沒有劃線頭..

高雄雙龍鋼不知道有沒有賣這種的劃線頭及壓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劃線頭..

高雄雙龍鋼不知道有沒有賣這種的劃線頭及壓板?

上了淘寶查了一下
鎢鋼頭最便宜一個 14塊錢---->還好
夾具最便宜一個要40塊------>貴的有點離譜
兩者相加就要54塊了
買整把連木盒300MM的才95塊(先不管真假)
性價比實在是!@@##$$%%^
你可能要自己好好考慮一下了

网友:
三丰192-613-10,质量刚刚的,当然价格也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