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悟空在姿态模式下失控保护还有用吗?

楼主(2012-05-20):
我设置的是失控自动返航,按理说不能够返航,那这个时候会悬停吗?看了3次说明书都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介绍,最近GPS模块出了问题,上午飞的时候GPS模式下就一直飘,最后关控也没反应,幸好找到飞机了,估计是GPS出了问题

网友:
一样可以的,问题是你起飞的时候是否搜齐星星。
如果没搜起就起飞,那么你飞到半路之后搜到星星了,那就已搜到星星
的位置为home而已。

楼主:
但是真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设置了失控保护,原来一直好用,今天关控了没点反应,另外想不明白为什么悟空要多出一个灯,而不用GPS上面的灯,那样多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了失控保护,原来一直好用,今天关控了没点反应,另外想不明白为什么悟空要多出一个灯,而不用GPS上面的灯,那样多好呀,

是的,一样,就悬停那没动静

网友:
WKM GPS 里没有灯。。

楼主:
期待找到原因来

没找到星也不至于往一边飘,关控了也没有反应,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