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了,晕了,糊涂了,求解

楼主(2012-05-20):
小炸几次,铝管自己搞了个13*13*1.4的方管,中心版还是以前的,脚架炸没了,用矿泉水瓶代替下图是机器,带云台带go1
今天炸机有点奇怪,不听使了,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求解
过程:起飞后爬高正常,没多久偏航,往左后方飞去,手动干预无效,打返航也不明显,继续手动也无效,怀疑是左后电机问题,如何检查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
 学了我用瓶子

网友:
矿泉水截面积太大,风吹让jj严重倾斜,自稳定已经补偿不回那个近乎90度的倾斜角了。

楼主:
找到原因的老师,免费数控铝管

网友:
楼主机机拍JJ,有个性

网友:
貌似是飞控的传感器数据有问题

网友:
这瓶 风阻 真的很大!

网友:
矿泉水是不行的,你看你架子中心都凹了,落地不均匀,会造成架子角度问题,   不能平稳。

网友:
飞控问题,先重新校准陀螺仪试试~炸鸡是的过大加速度可能损坏陀螺哦

网友:
 不能平稳。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架子要找个好点的了

网友:
这JJ莫非是矿泉水公司赞助的......

网友:
炸的真是精彩啊·············折服

网友:
看得我都提你干着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