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我吧,可有机会缠绕电机了

楼主(2012-05-20):
想要学习给电机绕线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未得到机会。
今天想把二手400W伺服电机转起来,之前用非常规方法驱动过电机,能正常运转到3000rpm。今天手里有台伺服驱动器,功率有些大,标称输出功率1000W~3000W。将驱动器的额度电流设置为2A,通电运行。原以为接线没有问题,电流又足够小,不应该损害电机,很大意地将减速器留在电机轴上,这是个错误啊,人的反馈功能被弱化了。
在速度试运行模式下,运行,减速器轴不见动,减速比不记得了,加速,听到电机的电流声,不见减速器输出轴明显动作,忘记将显示状态设置到速度显示模式,设置逐渐增加到1200转附近,只见一股青烟从减速器冒出,驱动器报警,断电。摸一下,电机还是凉的,正纳闷呢,慢慢得,电机开始发热直至烫人,高兴了,终于找到机会给电机绕线了。
待电机凉下来,测量电阻分别为:2.8欧,3.6欧,4.0欧。看来青烟是漆包线牺牲了。
故障原因不明,光线不好,只能明天查看,粗略看了一下,减速器有小的角度变化,初步怀疑编码器被拆过,致使编码器与电机错相。
永磁电机,不想做充磁机的话,得加工个铁的磁短路环,也比较麻烦,不知修电机的小店里是否有充磁机。

网友:
一般的店不会有充磁机的,别想了
自己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翻了一下坛子里diy的充磁机,看到那粗线,就胆怯了,看到那一批电容,更胆怯了。如果有那么几个封装错误的或者虚标的,就是一批要命的东西。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实在佩服。
也怪不得充磁机市场价那么贵了,保护措施成本高啊。

网友:
遗憾的是,你还是没机会绕线,这个都是灌满了那个的

网友B:
  抓紧干,我们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灌满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紧干,我们学习

一起学习。也请多多指点。
重新校对了接线,没有发现问题。拆开减速器,减速器没有卡滞,电机轴目前有卡。

楼主:
编码器铭牌

网友:
自己做吧

楼主:
驱动器厂家:这种电机功率太小,驱动器来不及保护,没有与该种电机进行过零位信号匹配,转不起来,一定烧。
一直以为uvw匹配好就可以了,第一次听说零位信号匹配概念。声称初始启动用uvw信号,转起来后用零位信号,用零位信号也许是为了减少计算量?
下面拆转子,看看到底灌什么了

网友:
充磁机自己d个

网友D:
我也第一次听说0位 ,不过,我的伺服用变频器驱动也能转

楼主:
经拆解,发现转子磁极是周向分布的4对极,充磁机好像也没法充磁吧,那倒也省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第一次听说0位 ,不过,我的伺服用变频器驱动也能转

http://wenku.baidu.com/view/2a327fb069dc5022aaea00cd.html

网友E:
顶顶,楼主赶紧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顶,楼主赶紧更新

一次只能发一张图片,太麻烦,卡的原因找到了,塑料熔化摩擦转子

网友:
恭喜, ,,,,,大工程,,,不要烂尾

网友F:
我敢打堵,楼主烂尾,这电机要一圈一圈的绕,不是普通电机绕好了后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敢打堵,楼主烂尾,这电机要一圈一圈的绕,不是普通电机绕好了后下线.

兄弟很有见识,拆了一部分,发现线圈不像是机械绕制的。说说看,堵资是啥?

楼主:
共9组,今天一个上午拆了1组,下午拆了6组和2个半组,还剩2个半组。破坏了几个塑料骨架的边沿。不知哪里有卖这种骨架的。

网友:
国产或者是oem电机,提供了足够的锻炼机会。日本原装进口的,都灌满了环氧树脂一类的东西。很难弄。

网友:
回复 楼主:

拆好拆,就不好绕呀,骨架可用绝缘纸做!!

网友:
恭喜,期待成功

网友:
绕吧,绕吧,每槽138圈,9槽就是138X9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你链接做好了没有呀????????

网友H:
绕吧,我N年前也绕过三菱的200W伺服,先做个像织网用的梳子,将估计好长度昀漆包线绕在梳子上,就慢慢地织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绕吧,我N年前也绕过三菱的200W伺服,先做个像织网用的梳子,将估计好长度昀漆包线绕在梳子上,就慢慢地织网吧。

梳子——梭子?
不管能不能绕起来,先拆了再说。顺便琢磨下用什么工装好。

楼主:
骨架,发出来,给像我一样没见过的同学看看

网友I:
引用 楼主:
磁钢
全拆了转子不会消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全拆了转子不会消磁吗

消是绝对的,不消是相对的。目前大部分伺服交流电机转子都是预充磁的,电机生产时已经消了一部分,再拆,就没有消的余地了。这大概就是低速扭矩远远小于步进电机的原因吧。
4对极周向分布,想不出来应该怎么充磁,刚才查了一下,没有找到充磁方法。

网友:
没磁了 绕回去还有用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次只能发一张图片,太麻烦,卡的原因找到了,塑料熔化摩擦转子
跟我的那个烧得一模一样,我的3线圈连续一相,每槽138圈,线径0.35,电流2.5A,220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链接做好了没有呀????????
莫急!有点问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我的那个烧得一模一样,我的3线圈连续一相,每槽138圈,线径0.35,电流2.5A,220伏

电压电流线径都一样,圈数我数的是119,我是拆一圈数一圈,不数错的可能性5%。用0.38的线重绕,第一圈绕的不好,只绕了100圈,后面也只好偷工减料了。反正这一次绕完还烧的可能性是95%,跟它耗上了。

网友C:
真有毅力,驱动是配套的驱动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毅力,驱动是配套的驱动吗?

正因为驱动不配套,才烧了电机。驱动是3kw的,适配1kw~3kw电机。手里只有这一台驱动,所以还要准备烧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图看看

昨天绕了半天,没有绕完。相机在充电,绕完了,估计正好就充满了。

网友:
慢工细活,慢慢绕,缠一次不容易,排得紧密饱满才能够匝数,不要偷工减料,你胡弄它它也会胡弄你。缠完了上个图让我学习一下。

楼主:
平均1小时1槽

网友:
顶顶,楼主接着更新

网友:
好像是四通公司的400w伺服

网友:
绕内转子够折腾人的....

网友:
排得不够紧密饱满,不够匝数吧!怎么这样瘦

网友:
这个伺服电机是不锈钢轴的,转子磁铁内置式!

网友:
LZ 继续进行,我们要看你运转的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因为驱动不配套,才烧了电机。驱动是3kw的,适配1kw~3kw电机。手里只有这一台驱动,所以还要准备烧漆包线。

具体啥型号的驱动,要匹配的项目多啊,否则准备好漆包线吧

楼主:
国产SD30MT,这些漆包线够么?专门为这个东西买的。

楼主:
圈数一致性不好,电感分别是11mH,12mH、13mH。非常规驱动,空载运行至5850转,满地跑,声音不好。
绕线时,不知有什么办法计数,我经常就数忘了。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J:
用脚踩计算器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脚踩计算器计数

感觉靠谱,又不能完全靠谱。这该不会是小电机生产用的方法吧?
如果将各槽两端剪开,测电感,调匝数,是不是更稳妥?不过,一般电感量测量准确度比较低,2%的误差估计有。
5.28——————常规驱动成功,告一段落。
今天用sd30mt驱动重绕伺服电机,速度试运行成功达到3000转,振动大,转矩是否降低未知。低速的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L6ianuKsSk/

网友(2013-04-05):
小手一抖,一米到手 ,分钱到手,赶快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