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能用两块450的电池串联么

楼主(2012-05-20):
500能用两块450的电池串联么  如题   600   700上都是两块电池串联供电  那500能不能用两块3s   2200  同型号电池串联供电呢?
有人说电池死得快   是这样么?那为什么600  700可以用  求解答

网友:
可以的,只是飞行时间短点。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最好一样的电池

网友:
两块同厂家、同型号的2600MAH以上的电池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起来4400不是应该长一些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就是说同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就是说同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来初中物理没用心,串起来还是2200mah,只不过电压是22.2v了

网友:
可以,2200ma电池飞3D,3分半上来,3.75以上.
一直这么用.450,500电池通用.

网友E:
 应该是并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并联吧。。。。

并联是增容量,串联是增电压 。前面有兄弟已说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嘿嘿  一时没想通   丢脸了

网友:
最好是同型号……

网友:
同品牌 同型号 同日期

网友:
泰世425标配就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这样500级和450级的电池通用,想玩哪个就玩哪个。不过必须要用同品牌,使用周期差不多的,因为要保证电池性能一致才行。要不然,个别电池性能不行可能就过放完蛋了。

网友:
还有,串联不增加容量的,只是电压提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同一个批次就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