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如何控制LED灯亮和关闭

楼主(2012-05-20):
CNC可以用并口进行控制,那如何用并口控制四个或多个LED灯的关闭和点亮呢??应该要有电脑的软件和接并口的硬件。

网友:
要做接口控制才可以

网友:
好像要用VB编写个上位机软件才可以吧

网友A:
有很多方法,看你需要驱动多少个灯
1 如果在8个以内,可以直接用并口,并口的输出能力可以驱动LED灯,需要串联一个200欧姆左右的限流电阻
2 如果超过8个,例如8000个,可以用“发光字全彩LED灯”,这种LED灯有控制芯片,控制指令通过2条信号线输入LED灯串,指令自动传递到灯串中全部的灯。只需要用到电脑并口上的2个针脚来发送指令,灯串需要外接5V电源供电

驱动程序的编写参考下面的资料:

参考连接1:在qbasic中用并口做的实用电路,可以控制家用电器
http://bbs.pfan.cn/post-150073.html

参考连接2:C#实现并口输出输入高低电位
http://blog.csdn.net/yylooker2008/article/details/7357266

网友:
用并口的方法其实不好,最好最简单的方法是用Arduino,你上网搜一下,这个是USB的连接很方便

网友:
板凳--发言有骨头有肉,如果传统的一步一步走过去-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网友:
简单的控制测试:用Mach3,BASIC编程控制多个LED

【硬件】
例如并口4个输出端,1#,14#,16#,17#,分别接510欧姆限流电阻 + LED:
并口1脚  ---510欧姆电阻--- LED(+),LED(-)----并口25脚(地GND)
并口14脚 ---510欧姆电阻--- LED(+),LED(-)----并口25脚(地GND)
并口16脚 ---510欧姆电阻--- LED(+),LED(-)----并口25脚(地GND)
并口17脚 ---510欧姆电阻--- LED(+),LED(-)----并口25脚(地GND)

【Mach3设置】

【BASIC 编程控制LED】

输出端口配置

输出端口配置

Mach3 VB菜单

Mach3 VB菜单

【BASIC 编程控制LED】

【BASIC 编程控制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方法,看你需要驱动多少个灯
1 如果在8个以内,可以直接用并口,并口的输出能力可以驱动LED灯,需要串联一个200欧姆左右的限流电阻
2 如果超过8个,例如8000个,可以用“发光字全彩LED灯”,这种LED灯有控制 ...

你是专家。

楼主:
多谢各位了,只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呀,看来得学的东西太多了。

要是有个现成的才好呢。呵呵。

最近了解的PLC好像也可以。

网友:
都是专家!学习了!!

网友:
会VC的用winio这个控件控制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