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7045用步进电机改,自动走刀方案。。

楼主(2012-05-20):
想给我的7045做一个自动走刀器。。。。淘宝上的太贵了。。。求行家给推荐用步进电机做走刀器,。。。。给点建议,,避免咱走弯路,节约成本,。。

网友:
这种标题。。。。。。。

楼主:
标题,,,不好吗?

网友:
自动走刀器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弄个250W电动车电机配个控制器 和电源  皮带传动 是最便宜方案

或者用2手步进

网友A:
标题

这个减速机TB上8一9拾元再加个30元的调速器就行了

网友(2012-07-06):
无米,哪有卖?pm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6楼那个是汽车上面的雨刮器电机改造的。。。

网友:
手电钻行星减速齿轮箱总成

网友(2013-04-02):
引用 网友A:
这个减速机TB上8一9拾元再加个30元的调速器就行了

汽车上面的雨刮器电机改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