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调,求助

楼主(2012-05-20):
450级别,今天装上浆试了试大体如何,结果是这样:
一、大浆是顺时针转(这个应该是对的),但是风向是反的 -_-!
二、前进后退,左旋转右旋转感觉都对,但是左右平移是反的……
三、ch-5 AUX/GYRO感觉区别不大啊,好像尾舵机都有锁尾动作,不同的是一个是亮红灯,另一个是亮绿灯,求解

四、IDLE-UP这个是干嘛用的?我用的ftb T6EXHP,入手后发现IDLE-UP这个拨动开关坏了。于是厂家发了一个来,然后自己焊上。也不知道焊得是否成功(用万用表量好像没问题,但是那个电路板上好像还有别的零件,而且开控的时候IDLE-UP这个拨到哪边都不会有警报声,貌似应该有MIX混控打开的警报的吧)。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在控里看出这个开关是否有效呢?!

水也潜过,资料也在看,但是有的问题还是不怎么弄得明白……还是要在实践中才能进步啊。

求助求助,谢谢回答啊~~

网友:
沙发楼主还是多去潜水

网友:
  建议LZ多多潜水啊!

网友:
  真知靠学习!   顶LZ      每次看见模友走了! 都不是滋味~~

网友:
1:螺距为负,所以风是往上吹的。拔掉电机线装上螺距尺推油门检查。
2:把副翼通道反向,观察舵机状态。
3:AUX跟GY都是锁尾模式,是根据陀螺仪选择。F的坨坨选GY(貌似,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懂,反正调好能飞就没去细究了)
4:没用过6ex,IDLE是3D模式,具体6EX上怎么设置请参考说明书。按道理来说如果打开了3D模式开关开控的话是不能进入菜单而会报警的。不知道6EX是否有此功能。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各位看官能教的教嘛。新手都有个过程,如果都不教怎么进步啊。自己是要实践,但是有人指导当然进步更快。
今天失控炸机,老郁闷了......炸到地上了电机还在一直转,熄火开关早已经打开,走到5米左右电机才停转.....损失惨重,都不想修了,考虑升级大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级别,今天装上浆试了试大体如何,结果是这样:
一、大浆是顺时针转(这个应该是对的),但是风向是反的 -_-!
二、前进后退,左旋转右旋转感觉都对,但是左右平移是反的……
三、ch-5 AUX/GYRO感觉区别不大啊, ...

平移反的话就把副翼和螺距两个通道的舵机线换一下,两个反向设置一下就好了

楼主:
tks~~

1、发完贴突然想到,螺距还没有设置,难道是这个?看了楼上,果然是这个。。。
2、换了再设两个反向,解决
3、gyro原先在控里都没有设置,inh……好像还是区别不大
4、IDLE-UP这个开关,问了卖家技术人员,让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测出来是没问题的。但是开关是接在一电路板上,而电路板上又有三根线接出去的,不会是只有通断这么简单吧。还是不知道怎么在控的显示屏里看出开关是上还是下的状态。

楼主:
好了,晚上调了浆,设置了螺距,推了下油门,感觉应该可以飞了。

关于浆的配重:重心位置差了3mm多,于是贴胶带。贴了好多,效果不大,于是直接连起来,这个胶带也不贴重心处了,大致平了就行。然后涂了色看双浆,大概是灯光的原因,感觉没双浆。

关于螺距:工具不是很专业,也是大致目测的,135三点是55,80,100,感觉第五个点100还不够大,再大一点才能水平的样子……

这样是不是明天就能试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晚上调了浆,设置了螺距,推了下油门,感觉应该可以飞了。

关于浆的配重:重心位置差了3mm多,于是贴胶带。贴了好多,效果不大,于是直接连起来,这个胶带也不贴重心处了,大致平了就行。然后涂了色看双浆, ...

还是搞个螺距规吧。不贵。用一辈子的东西。也是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