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直机在室外飞六楼高和在六楼家中飞的耗电量是否一样?

楼主(2012-05-21):
同标题:
在坛里潜水时,经常看到有人在评论原机配的电池时,有的说能飞五六分钟,有的说只能飞三四分钟,是不是如标题在不等高的状态下得出的结论?那么:同一块电池,在一楼室内飞要比在六楼室内飞的时间要长?对吗?请老手解惑!谢谢!

网友:
没这说法,难道空气稀薄成这样了?

网友:
和转速有关系,1楼和30楼悬停一样耗电,航线7分钟,3D的话3到4分钟,悬停转速1500就可以了,3D要2200以上或3000转/分钟

网友A:

在室外从地面(假设无风)直飞上六楼高所耗电
当然是比在六楼起飞离地多上很多了。

但如果你在六楼起飞后飞出窗外来回飞的话,
在无风坏境下,内外飞的耗电量是一样的。

理论上是高空空气较低空薄,直机要多耗电才能
产生相同升力。但这应是海拔至3000公尺的分别了。

陈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室外从地面(假设无风)直飞上六楼高所耗电
当然是比在六楼起飞离地多上很多了。

但如果你在六楼起飞后飞出窗外来回飞的话,
在无风坏境下,内外飞的耗电量是一样的。

理论上是高空空气较低空薄,直机要多耗 ...
那为什么在低空要百份之50的油门才能悬停,到了高空只要百分之35,请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在低空要百份之50的油门才能悬停,到了高空只要百分之35,请解释。。。

有这么坑爹的事? 我只知道 在高海拔地区  空气稀薄 还会需要加大油门(当然,油机需要更大的油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在低空要百份之50的油门才能悬停,到了高空只要百分之35,请解释。。。

复 weige0817 兄:

你这说法跟我知的物理理论相反,恭请详尽指教。

陈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那么我的理解是:在室外低空飞行比在六楼室内飞行要省电.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 weige0817 兄:

你这说法跟我知的物理理论相反,恭请详尽指教。

陈伯
可是我经历的就是如此啊,我以前的260,低空基本百分之50-55油门,飞至5,6层楼高的时候,呵呵百分之35的油门,飞机一分钟也没见下来

网友:
如果你的机在较高高度上走航线,是会比近地悬停要省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那么我的理解是:在室外低空飞行比在六楼室内飞行要省电.对吗?

复 zhonggl 兄:

错!
在无风坏境下,上述相同的飞行所耗电是一样的。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经历的就是如此啊,我以前的260,低空基本百分之50-55油门,飞至5,6层楼高的时候,呵呵百分之35的油门,飞机一分钟也没见下来

复 weige0817 兄:

这是风筝原理。
地面无风不等于高空没风。

小飞机太轻了,被风托住了浮在上空。
就算你收油了,它也只会在风变弱了才会掉下来。
无动力滑翔机也可以在天上飞就是这道理。

再者,小电直飞这么高很易被吹丢的。
你小心好了。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空者 兄正解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室外从地面(假设无风)直飞上六楼高所耗电
当然是比在六楼起飞离地多上很多了。

但如果你在六楼起飞后飞出窗外来回飞的话,
在无风坏境下,内外飞的耗电量是一样的。

理论上是高空空气较低空薄,直机要多耗 ...

支持

网友D:
在室外从地面(假设无风)直飞上六楼高所耗电
当然是比在六楼起飞离地多上很多了。

但如果你在六楼起飞后飞出窗外来回飞的话,
在无风坏境下,内外飞的耗电量是一样的。

理论上是高空空气较低空薄,直机要多耗电才能
产生相同升力。但这应是海拔至3000公尺的分别了。

陈伯
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

复 大大只佬 兄:

越是高空,空气的密度越低,但直机的重量不变,
所以直机主桨要增加转速才能够产生足够的升力。
你用手掌在水中和空气中拨动就可以感觉到分别了。
直机费力了,耗电便多了。但这是要数千公尺的高
度相差才会有明显分别的。

但十多公尺高开始便会有比地面大的风速和阵风,
直机就算略收油也会被风越托越高的。

陈伯

网友:
科普贴!顶! 学习了

网友:
如果相对飞行高度(不是绝对高度)差不多的话,耗电也差不多,除非你在海平面飞和在青藏高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