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发动机不给力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21):
大家好,我的亚拓50发动机缸压都很足,但是推大螺距飞机才会慢慢的升,很绵,螺距正负13度,请问是什么原因?定速在1960左右

网友A:
定速到2010试试 另外 推大螺距时 发动机声音沉闷不? 发动机如果温度不高的话油针可以适当的收一点

网友:
检查下发动机轴承

网友B:
螺距太大,10度足够了,大桨提速慢,检查下离合器,我实在是想不出跟楼上说的轴承有什么联系。定速1960也没问题,50机大桨1600转,不说很暴力,但起码也是很灵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太大,10度足够了,大桨提速慢,检查下离合器,我实在是想不出跟楼上说的轴承有什么联系。定速1960也没问题,50机大桨1600转,不说很暴力,但起码也是很灵活的
飞机发动以后感觉离合器杯有金属的声音,就像是哪里松动了敲击着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到2010试试 另外 推大螺距时 发动机声音沉闷不? 发动机如果温度不高的话油针可以适当的收一点
发动机油针不能再收了,再收可能温度高熄火,发动机声音不沉闷,还是感觉尖的

网友:
我的50发动机一样得不给力,如收的是二手得话,个人认为应该是缸套不行了

网友:
离合器杯有金属的声音,估计摩擦片已经不行了,检查一下。至于缸套,那是发动机中强悍程度仅次于机闸的部位了,见过换活塞环,火花塞,活塞,连杆,还有轴承的,很少见过换缸套的,曾经活塞连杆碎得一团糟也没见缸套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