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狼星雨天测试视频眼镜HD920

楼主(2012-05-21):
这眼镜的好处是,眼罩里有个位置可以卡近视镜片,我了解过,市面上要能让我450度的人看的清楚的眼镜还真没有
视尊只能调节300度的屈光度, 但带着近视眼镜在带眼镜的话,肯定不爽的,
实际使用 临场感很强,80寸足量很大,比我地面站上的佳的美8寸舒服多了,还不用考虑遮光,640*480分辨率确实舒服,
打算吧地面站出了,整合成一个小背心穿身上,简化
还能看3D点样,旅行做飞机,动车的时候也能打发时间,不错

网友:
怎么国内都只知道穿云呀飞高呀飞远呀,没意思,要向国外学习嘛

网友:
"但带着近视眼镜在带眼镜的话,肯定不爽的"
视尊戴近视镜看还是挺爽的

网友:
  我还是觉得视频眼镜不爽。 容易被人悄悄接近,然后秒杀……

楼主:
所以要找个助手,被秒杀的时候能给我收尸。。

还有我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我老婆不会操作平板,而带了眼镜之后我发现很难去操作平板了。

一次,上眼镜抛弃地面站的话,就必须上跟踪天线,,,又要败了。。。

网友:
顶一下,挺好,

网友:
强大。这东东戴久了会不会伤害眼睛。。。。。。。。

网友:
看了视频 不错
报下天狼星 配置
录像效果很好

网友A:
眼镜性价比比较低!还是觉得311实用,等311不用了640*480的价格也下来了,电子产品就这样。
录像lz应该是720*576分辨率缩到了640左右才会这么清晰。

网友B:
飞控定位不是太准吧!
飞机降落后,OSD中间下方91M 和13311M各代表什么?A飞控没用过,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控定位不是太准吧!
飞机降落后,OSD中间下方91M 和13311M各代表什么?A飞控没用过,请教?
离GPS定位起飞点距离和总航程。

网友:
看来要搞个助手还是不错滴

楼主:
回复 网友B:

91M 是 离 HOME的位置, 13公里是 总里程

因为HOME是在停车的地方,视频剪辑过了,实际上下来后盘旋了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定位不是太准吧!
飞机降落后,OSD中间下方91M 和13311M各代表什么?A飞控没用过,请教?

91M 是 离 HOME的位置, 13311 是总里程, 别说请教,我刚来论他的时候还请教过您翼龙的事宜,,还记的不。。

因为HOME是在停车的地方,视频剪辑过了,而实际上  下来后盘旋了5分钟才勉强找到一个能降落的位置,就是枯萎的豆荚堆里。。其他位置要么是水田,要么都是砖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镜性价比比较低!还是觉得311实用,等311不用了640*480的价格也下来了,电子产品就这样。
录像lz应该是720*576分辨率缩到了640左右才会这么清晰。

下面是原片截图,包括优酷上的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5NTc2NjAw.html  超清模式看,会大很多
    至于311,性价比肯定不说了,200多快钱,我前段时间收过,几乎全新的没有,旧都没, 淘宝上看了,同样参数其他杂牌的要600-800, 算了,准备上了视尊,屈光度调节只能到300度,因为之前带过类似的东西,我这人比较敏感,平时带普通的近视眼镜我都带着不舒服,都是调教的很到位,眼镜也是非常轻,只有9G不到,而这样的情况下我还觉得难受,后来看到爱视代的眼镜能配眼罩,眼罩里能塞镜片,那就尝试了一下,解决了近视425度的问题,而且眼罩带着很舒服,,有点带那种滑雪镜的感觉,然后我吧原装的腿给拆了,用了一个宽的白皮筋,这样就跟舒服了,不怕低头掉出来
  总之这 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标题

幸好我不是近视眼……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我肚子疼啊……拜拜

网友:
单目的视镜,最终是王道

网友:
单眼。。。。。可问题是。。。。我右眼的视力才。。。0.4啊。。。。。。。

网友B:
2216  KV1400,动力应该很强劲吧?2200*2,继航时间大约有多少?
天狼星近期我也很关注

网友:
我是带隐形眼镜再戴视频眼镜,无压力飘过

网友:
直接把311改造到可以使用框架眼镜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  KV1400,动力应该很强劲吧?2200*2,继航时间大约有多少?
天狼星近期我也很关注

但因为最大只能用7060桨,所以显示不出2216的强,其实2212 1400完全够了。
2200*2的话,总里程能飞3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