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买了一个德国电子涡轮。杯具啊

楼主(2012-05-21):
求助各位大仙怎么样才可以让它运转

图片

德国皮尔博格制造

德国皮尔博格制造

图片

涡轮正面

涡轮正面

图片

涡轮接线端子

涡轮接线端子

图片

里头的控制电路

里头的控制电路

图片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电压是直流12伏的!!!!

网友:
应该有空气流量感应

网友A:
可控硅调速

网友B:
上个全图看看

网友:
真有米,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调速
请问怎么个调速发。请问怎么接线路。可以发个接线图吗?谢谢!!!!:loveliness:

网友:
着干嘛用的?

网友C:
看到了“BMW”估计是汽车上的电子增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全图看看
给你们上个全图。希望有用!

图片

网友:
涡轮增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BMW”估计是汽车上的电子增压器。
是宝马MINI上的!!!: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A:
要细看电路才知道接线,应该不难,那个电容两脚应该就是通电源的正负极,电感应该是电源正极。其它两脚就是控制。

网友D:
涡轮增压自己不会转吧是靠尾气来驱动的

网友E:
买这个干嘛?你有宝马车吗?就算有是你车用的吗?这玩意不是风扇通电就转吧,通过**处理器控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细看电路才知道接线,应该不难,那个电容两脚应该就是通电源的正负极,电感应该是电源正极。其它两脚就是控制。
 可以帮派查一下相关的资料?因为我只接受了8年的义务教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这个干嘛?你有宝马车吗?就算有是你车用的吗?这玩意不是风扇通电就转吧,通过**处理器控制的吧,
我有一台山寨版的宝马MINI力帆320!!!!

网友F:
做个旋风吸尘器吧,呵呵!
楼主买它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个旋风吸尘器吧,呵呵!
楼主买它的目的是什么?
改装我的山寨MINI!!!!

网友A:
我也只接受了8年半的义务教育!!!!!!

网友G:
涡轮增压器

估计这边是个大无刷电机,12V 电源线,地, CAN 总线的两根线,,里面的电路是无刷驱动,受控与发动机ECU ,找到线圈三根线,,用航模无刷驱支试试,加上调速电路,可以做个简易涡轮增压,

网友:
好东西,但楼主买它的做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这边是个大无刷电机,12V 电源线,地, CAN 总线的两根线,,里面的电路是无刷驱动,受控与发动机ECU ,找到线圈三根线,,用航模无刷驱支试试,加上调速电路,可以做个简易涡轮增压,
的确是大无刷。图中就可以看道!!!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只接受了8年半的义务教育!!!!!!半年!
好歹你也比我多半年!

网友H:
这个是汽车的  空调风机吧。 测量一下 4根线  的电阻关系,应该可以 分析出 是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汽车的  空调风机吧。 测量一下 4根线  的电阻关系,应该可以 分析出 是什么电机。
32000转每秒0。8立方米的空气流量。每平方离米0。6MPA的压力应该不是空调风机!!!

网友:
买这干什么?4S店去要一个残的不就行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32000转每秒0。8立方米的空气流量。每平方离米0。6MPA的压力应该不是空调风机!!!
哪里写了32000转,如是就值得研究下,电机就不错

楼主:
机器上的铭牌!

网友:
这图发了等于没发,看不清楚啊

网友I:
就是弄转了也不是接上就行的,ECU控制喷油量等等一系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是弄转了也不是接上就行的,ECU控制喷油量等等一系列问题。

                                                                                                    说的是,不好搞。高手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32000转每秒0。8立方米的空气流量。每平方离米0。6MPA的压力应该不是空调风机!!!

这是MINI车的双涡轮增压发动机上的电子增压涡轮,另外一个涡轮是废气涡轮,这个是用于发动机进气增压的,在废气涡轮未启动前先用电子涡轮进行增压,使发动机在低速下都能够有增压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涡轮增压自己不会转吧是靠尾气来驱动的

目前车用涡轮有两个类型。一个就是如图的电子涡轮,靠电机驱动的。另一类是机械涡轮,用排出的废气控制。

机械涡轮发展时间较长,较成熟。

楼主的宝贝,不是TB一千左右的的货能比的。但要玩得转,不仅是要它能转,还要它跟ECU沟通地好。要考虑机油泵的润滑系,要考虑附加冷却系。还要控制好缸压,要不然会爆哦,到时可就不是几千块能修好得了的。呵呵

网友:
我现在徘徊在20块收的吸尘器前研究干啥用呢,楼主要买100个多壮观

网友:
进气涡轮

网友J:
这个涡轮增压的改装涉及到的相关知识和实操技术方面经验很多,也包括相应的检测设备应用等;发动机的改装在专业改装店里,也要专业高级人员来完成的,不同品牌型号的零部件在同类车型上也很难达到匹配适用。作为DIY小成本改装建议走成熟路线,期望值高的走定制路线;走中间路线的要求你本人是专业发烧友,能承担改装失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