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钢玉砂轮怎么修?

楼主(2012-05-21):
白钢玉砂轮打滑了 是要修了吧?
听朋友说要用金刚笔修。。。。。
可我不会用啊!
求怎么把砂轮工作面修平,是手持金刚笔修还是利用夹具夹住金刚笔来回修?

网友A:
打滑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可能是磨较软的材料,把表面糊死了,磨磨硬东西,,,

网友C:
金刚笔比较难用,而且手持修砂轮离砂轮太近比较危险。建议楼主到五金市场买把砂轮刀使用。
砂轮刀使用方法:让齿状刀片在砂轮上滚动即可修砂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把表面糊死了,我磨白钢也掉不了,而且白钢还容易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看到过砂轮刀

网友E:
还不简单,不用金刚笔,拿个没用的砂轮磨磨就行了

网友F:
标题
7楼正解,以前干车工磨刀忘带金刚笔经常这么干,用废砂轮蹭,就是灰尘大点

网友G:
告你个秘诀,用便宜的金刚石锉刀修。效果很专业哦!!!

网友H:
放在水泥地板上磨。

网友I:
手拿金刚比 ,按形状修,,,,

网友J:
用金钢石笔就行

网友K:
用瓷砖的整齐边缘来修正,修正就是把瓷砖的边缘放在砂轮上磨,过一会砂轮就平整了。

网友L:
精钢石砂轮笔,修砂轮很方便的,手持修就行,如果对砂轮平面度要求比较高的话就得做工装了,精钢石锉刀也可以修,但是很毁锉刀,要是没有上述东西的话,找块废砂轮或者磨刀用的油石也可以休整,就是灰大效率低,再没有的话找个废冲击钻头用钻头前边的合金也可以修,就是效率慢

网友M:
划玻璃的那个刀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