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这个牛牛吧

楼主(2012-05-21):
小弟手上有个洋垃圾牛,次级拆了,就只有初级的,4.2公斤,标称448w

输入:0-100V-110V-115V-127V-220V-230V

体积:68MM*135MM

内孔:60MM

我一直当自耦变压器用的,给鬼子110v驱动供电,还行,昨天到了一把,百得电钻 电压120v5a的600w的,不知道带的动不

请教,这个带初级的换牛单自耦变压器用,就用0-110v的电压,有多大功率啊,谢谢了,

网友A:
一样的功率,会不会发热啊?

楼主:
谢谢各位,了解的来帮班我吧,我不敢试的,就只有这个电源的,电钻启动电流大的,烧了,就没有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功率,会不会发热啊?

这个牛我同时驱动二个鬼子二相步进驱动,还行的,不怎么热的,二个驱动大概就180w吧,就是不知道这个牛当自耦牛用115v电压有多大的功率的,

网友B:
我以前买了淘宝号称3000W 220转110的电源   变压器还没有我定的600W环牛大  而且还是铝线,因为你工具工作时大多不是满功率 只是偶尔达到,大不了就热点。

网友C:
变压器自偶用的时候功率大将近一倍,你要确认标称功率是自偶还是互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自偶用的时候功率大将近一倍,你要确认标称功率是自偶还是互耦

谢谢李哥,我这个功率标称的是互殴的,这个不带次级就有4公斤多了,按照国际惯例这铁芯就有900w的功率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买了淘宝号称3000W 220转110的电源   变压器还没有我定的600W环牛大  而且还是铝线,因为你工具工作时大多不是满功率 只是偶尔达到,大不了就热点。

谢谢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棒棒

楼上几位是棒棒吗?

网友E:
最近掏的二手牛也到了,16斤 1000W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掏的二手牛也到了,16斤 1000W

你这功放里用的吧,我也有16斤的,也洋垃圾的,1000w的

网友:
原来应该是功放里的东西,看电压合适,收来驱动那几块微特110V  和无刷驱动器,还有那个38电机

网友:
我是买的最便宜的,号称500瓦的环牛。自己加了一个小风扇。带电钻没问题,带得伟带锯也很轻松呀(有大功率的环牛比较过钻速没区别)。偶尔拿来给220v的角磨机降速使用也没问题。楼主不要怕,试一下,大不了烧掉换个大功率的。

网友:
试试看过不过热,如果过热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