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kg 飞机 的 电机选择

楼主(2012-05-21):
大家好
我想买个三角翼 上用的
电机
我的起飞重量是4kg 左右
想用6s
电池
10000mah 大家看看哪款电机合适
飞机说明数上说用13x8的桨 800kv

网友A:
上次在北京展上看到过有大电机。

网友B:
飞机说明数上说用13x8的桨 800kv
这个我觉得是配4S电池用的,没有哪个电机能扛住6S电池配13寸桨……

网友C:
用13X8的浆和6s的电池,可以用双天XM4260ca-6或XM5050ca-8都有6KG以上拉力。
用13X8的浆和4s的电池,用XM4250ca-6也有4kg以上的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