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恒龙99a金属升级版

楼主(2012-05-21):
等了好的99a,终在某宝上见了。不知道值得入不?最主要担心恒龙的遥控是不是比例控?就是说杆儿推得少就走得慢,推得大就走得快。
转弯能否做到平滑?不用像虎1那样转一下走一下。

网友A:
现在的貌似都是比例空吧 ,开关控没了 ,顺畅不顺畅看你操作的习惯程度 ,虎I买来我习惯了时间也觉得很好,但是后来还是烧电调了 ,全换掉了
喜欢操控的话,不如买的时候就不要内脏,买来壳子自己加控和电调改造,比原装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貌似都是比例空吧 ,开关控没了 ,顺畅不顺畅看你操作的习惯程度 ,虎I买来我习惯了时间也觉得很好,但是后来还是烧电调了 ,全换掉了
喜欢操控的话,不如买的时候就不要内脏,买来壳子自己加控和电调改造, ...

还可以光买壳子?这个我要问问商家,我手上有一整套之前改虎一的电调、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了好的99a,终在某宝上见了。不知道值得入不?最主要担心恒龙的遥控是不是比例控?就是说杆儿推得少就走得慢,推得大就走得快。
转弯能否做到平滑?不用像虎1那样转一下走一下。

操控性一样的,恒龙的内脏,都一样,换汤不换药。
反正玩恒龙,就是考自己的耐心跟动手了,别指望恒龙会给你啥好东西。

网友:
恒龙是用来学习原理和锻炼改造能力的

网友:
买恒龙就为了那个壳子~~

楼主:
说得俺有点怕怕。
电调哪个第三方的比较好?
要承载较大,操控顺滑的,价格不限,因为我准备加很重的配重和改造悬挂,力求接近实车的启动刹车以及过坑洼时的那种晃晃悠悠的感觉。

网友:
转弯能否做到平滑?不用像虎1那样转一下走一下。

网友:
电子部分一模一样的。。。我都换完了

楼主:
今天已经入了,到手感觉很震撼,没想到那么大,同是1:16,居然比虎式大了那么多,威武。
不过操控手感确实垃圾,远没有我改过的虎式顺滑细腻。

求推荐一个带混控手感好的电调,功能越全越好。不想白瞎了这么好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已经入了,到手感觉很震撼,没想到那么大,同是1:16,居然比虎式大了那么多,威武。
不过操控手感确实垃圾,远没有我改过的虎式顺滑细腻。

求推荐一个带混控手感好的电调,功能越全越好。不想白瞎了这么好的 ...

楼主量一下99含炮管有多长,我想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更具体感受了???1500+啊 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恒龙的小毛病多,我的99-1买回来后灯不亮,问了卖家,让我把电线剪断后互换对接,原来是正负极装反了,我就在坦克前端的线路板上把两根线重新对调焊接,这样才好的。最近又入一虎王,XX弹怎么也打不出,返给卖家,修好了寄过来了,结果还是打不出XX弹,现在等卖家邮寄两个XX弹波箱自己拆了来换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恒龙99-1 金属履带,钢波,3000毫安电池,送塑料履带一套,990元,怎么要1500?

网友C:
回复 网友D:

99式主战坦克 重金属版
配置:4000毫安锂动力电池.锂电池充电器.塑料外壳.纯钢变速箱.金属内炮管.金属履带.2个金属驱动轮.2个金属诱导轮.12个金属负重轮.8个小金属诱导轮.全比例无级变速遥控设备.射击装置.12条塑料减震器.一盒玩具弹.一盒装饰件.一瓶冒烟油
....................................

网友:
引用 网友C:
99式主战坦克 重金属版
配置:4000毫安锂动力电池.锂电池充电器.塑料外壳.纯钢变速箱.金属内炮管.金属履带.2个金属驱动轮.2个金属诱导轮.12个金属负重轮.8个小金属诱导轮.全比例无级变速遥控设备.射击装置.12条塑料 ...

只是在恒龙原厂件的基础上升级了锂电、金属负重轮和金属托带轮。99最应该金属化的摇臂目前还没有量产的配件。

网友E:
恒龙坦克金属化越多,就越重,跑的就不快了。

楼主:
99式有金属负重轮吗?哪里买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恒龙坦克金属化越多,就越重,跑的就不快了。

我还嫌它太轻,离标准重量还差的远呢。跑起来轻飘飘的,过坑哇还蹦蹦跳跳的,太玩具了。
我准备加配重到20斤左右,至于动力不用担心,上3s锂电换电调就搞定了。

网友F:
唉,过坑蹦蹦跳跳那是避震太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唉,过坑蹦蹦跳跳那是避震太硬

避震太硬+车身太轻。
之前改过虎式坦克的避震,虽然过坑平稳了些,但是起步和刹车都还是没有真车那种晃晃悠悠得重量感。
所以我猜测,重量是个很重要的因素,重量大了就会起步时有后挫感,刹车时有前冲惯性。

网友(2012-10-28):
怎么没上图?期待改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