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APS可以装在油机上吗?震动对他影响大吗?

楼主(2012-05-21):
请问各位大大~APS可以装在油机上吗?震动对他影响大吗?

网友:
你现在能买到吗?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油的正常震動沒問題能用,但過度的異常震動對APS性能還是有著不良影響

亚拓直升机APS自动驾驶系统功能
1.半自动起飞/降落  (开启系统,半自动起飞后,机体会成定点.定高.定姿态停旋,定位锁定力强不飘移,非常适合停旋.航道练习)
2.失控保护自动反航 (开启系统,NO/飞离遥控讯号距离自动反航)
3.自动驾驶  (开启系统,遥控器可简易执行多点航点设定,点对点多选择自动飞行)
4.紧急姿态平衡 (迷航.乱向.姿态倾斜翻转, 开启系统,,失控的机体会自动翻正,并保持定点.定高停旋姿态,等待飞行指令)
5.自动反航  (任务完成,激活指令自动反航)
6.遥控器简易人性化设定 (APS系统不需要搭配计算机复杂的设定)
7.支持系统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