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玩凤凰3.0 ,潜水很久得不到解决3d,求救!

楼主(2012-05-21):
我用t8fg玩凤凰3.0,正常都可以飞,悬停,一般航线,固定翼都可以。(固定翼襟翼混控准备后面研究,看看是不可以模拟出来)
    我的方法是新建模型名字取个moni-1,模式改一下h-1,关控,不需要打开控电,接上接头什么都没设置,就ok了,后来又看一下软件参数,软件认到6ex的控,选项里面是没有t8fg的,可能通用吧!软件安装后前面我是用6ex玩的。
    问题是,切换到3d模式,飞直机就不行,正常是不是切换3d模式,这个时候全油门有体现(控上我是设置油门曲线全100),控上设置螺距曲线-100   .   +100,我倒飞下拉油门杆,飞机直机高速下地??这是什么问题?
   这个凤凰3.0,是不是需要控上和软件参数上一起配合,还是只要调哪个(通道设置都是ok的)?
   顺便再问一下遥控模拟手感,是软件调还是控上调?
   请高手不吝赐教哦!!万分感谢

网友:
都可以调,,找卖家要教程,不难,,看看

网友:
键盘上有一个数字3的按键,飞3d的时候按一下

网友:
在不开电源的情况下可以玩?真的假的。。。

网友:
插上控以后新建一个控制器,校准每个通道后,有个校准飞行开关的显示,设置到你的IDLE切换开关就行了。

网友A:
油门反相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反相试试

试过这个,不行的

网友:
明显是螺距通道配置问题

楼主:
楼上久仰大名!能细点说说吗?谢谢!@

网友:
我也是被这个困扰过!后来发现是遥控器选错了。
比如我的是华科devo7,模拟器选了2401,这个控就不能倒飞。后来改选2601就可以了。才知道2401不是六通控

网友:
遥控器选择要选对!可以倒飞,爽啊!呕液!

楼主:
遥控只能其他的,没t8fg,我选6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