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上,大家的控都是设置成固定翼还是直机模式?

楼主(2012-05-21):
应该是直机吧?虽然不能调螺距。

网友A:
固定翼模式。

网友B:
固定翼模式。四轴更接近固定翼些。

网友C:
看我的直机模式设置教程

网友D:
直机模式的话还需要关掉各个混控,一般都是用固定翼模式最方便

网友E:
直升机也可以,不用混控。还可以设置油门曲线。

网友F:
看来是按自已最方便的模式飞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