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接线提问

楼主(2012-05-21):
关于NAZA的接线,1、电调与NAZA之间的连接,是否只需要接信号线,而电源线不接?比如把正极挑掉?如果都接上,是否有烧毁NAZA的担心?
2、接收机与NAZA之间的连接,是否只有一个通道上的电源线保留,其他的只接信号线,电源线不接?如果都接上,是否会烧毁接收机?
这两个问题很纠结,望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1.NAZA飞控有电源模块供电,所以电调的正极需要断开。
2.接收机是需要通过NAZA供电的,谁跟你说接一个是5V,接两个就是10V了?你还06年注册的?接收机都没用过吗

网友: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都接上都没有问题。不存在烧的问题。电调红线可以剪也可以不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也在找谁说两个5V加起来变成10v的,我的帖子有说么?
耐心解答是要感谢你的,但是接上几个个5V电压不变电流增大,这个担心有什么问题吗?没看到玉兔特别说明要挑掉吗?帮助别人我感谢你,想当然假设别人的话我当做没看见,是的我没用过接收机,我都是玩儿橡筋动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