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飞不起来的固定翼求解 求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05-21):
本人飞直机两年, 最近想飞固定翼, 于是 在网上花360元买了一个易德的小赛斯纳空机 (因为没有厂地飞,所以买了个小的 在公园的草地起飞) 翼展是928 mm 动力配置是 银燕的2812 1400kv 20a电调 花牌的3s1300毫安
电池
配的是6x4的马刀浆 , 7x5 8x6的浆都试过 结果飞机每次一离地就往一边翻

网友A:
手掷起飞.
开一半的油门, 把飞机“直线”、“水平”、“以一定出手速度”掷出。
不要向上掷。
试试。

网友A:
6040 的马刀桨,是合适的。

网友B:
往一边翻?有副翼吗?是不是副翼没弄平衡

楼主:
有人说是6x4 的浆太小了 ,让我换8x6 的浆 说动力不够
关键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会侧翻

网友A:
可能是因为爬升角太大, 失速了.
手掷起飞试试.
如果飞机设计没有问题, 6X4桨是合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副翼的 ,副翼平衡了

网友C:
通道是往那边打 那边就升起

楼主:
标题
我估计也是失速了, 我是在草地起飞的刚一离地就侧翻,试了好几次了,都是这样
难道除 了手掷就没有别的办法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设置的也对, 遥杆像左打 左边的副翼就翘起来呀

网友A:
也可以不手掷.
柔和一致, 推油门, 让飞机滑行, 超过失速速度并达到起飞速度.
拉杆并放手, 让飞机离地, 以小角度爬升.
手掷比较好判断原因, 是不是因为操作不当造成.

网友A:
直机起飞的时候, 稳住状态推油门就好了.
固定翼起飞则有区别, 油门推到一定程度不需要再推了, 滑行速度上去后, 拉一下杆马上回中, 这样飞机离地是柔和的.
如果拉住杆不放, 飞机会大攻角爬升的, 容易失速. 失速后舵效变差, 容易失控.

网友D:
 楼主想过 火 箭助推起飞吗?去网上搜 C-17 火 箭助推

网友E:
换个大点的场地练习很重要

楼主:
标题
不知道是不是草地的原因

网友F:
找个平地试试吧,滑行长些,看到机尾离地再慢慢拉杆。以小角度爬升。

网友G:
坚决反对手上起飞
新飞机一定要地上起飞,手上起飞容易——秒炸!

楼主:
标题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死活不敢手抛

网友:
在模拟器里面能起飞降落了,再来飞你的飞机吧。

网友:
新手要从腰推飘飘练起,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飞固定翼的可以2分钟直接飞直升机,倒过来就不行

网友:
我怀疑是日子没选好

网友:
排除组装,操控不良之因素,起飞后立即侧翻,十之八九是因为滑跑速度不够而硬拉起造成失速所致,建议你还是找个平直的水泥路来飞吧,因为草地的阻力较大,等你有经验了再回去那里飞.

网友:
飞机左滚翻,应该是反扭力所致,加大拉力线(说白了就是电机轴)右拉角或可解决。飞机右滚翻,可能是副翼没调整好。新手首飞之前,飞机都是需要老鸟帮忙调试好的。
重心位置是否正确?朗宇2812相当于双天3536了,用在900多翼展的飞机上是否会导致头重了点呢?

网友:
标题

楼主,按你的描述,问题有两个可能,一是,飞机爬升速度不够快倒置机翼受力不平衡倒置侧翻坠机,解决:电机用2212*kv1400配8060或1050,6040根本不是KV1400用的,3S20c的电池。二是:副翼没调好,直接看都能看得出来主机翼两边的舵面有没有对称。对于你直机两年的知识,你应该懂的这些原理…最近我也在考虑直机和四轴…有空彼此交流:扣:446732227

网友:
对了…电调也要提高…怎么说也得上个30A的

网友:
lz明显把副翼弄反了,机尾对着自己,摇杆向左,左侧机翼向下。
1把重心弄对,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
2所有舵面都调平,看看桨是不是装反了。
都调好以后,不可能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在这里真心谢过了。   还有我用的是银燕的2812  ,  机翼也没有设置反,
不管怎么说谢谢大家了,飞机现在在修理中,  修好了再试一下

网友:
我怎么觉得副翼弄反了

网友:
重心是错的

网友:
楼主,我认为可能是起飞过早!拉长起飞路段,不要拉升降舵,争取让飞机自己飞起来!

网友:
上视频吧,好分析些

网友E:
是啊,最好上个视频.
新装的飞机很难调整完美, 但是即使有些小误差, 对于老手也可以通过舵面操纵来补偿,维持平稳飞行,空中微调或落地后再调整. 新手就麻烦了, 没调好加上舵面操纵不准 --舵量太大、太小、反应滞后、对风力影响和飞机空速没有概念、对失速点没概念、降落方向和速度控制不了……,就容易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最好上个视频.
新装的飞机很难调整完美, 但是即使有些小误差, 对于老手也可以通过舵面操纵来补偿,维持平稳飞行,空中微调或落地后再调整. 新手就麻烦了, 没调好加上舵面操纵不准 --舵量太大、太小、反应滞后、对 ...

网友:
失速加上陀螺效应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飘飘最适合新手得原因.飘飘的结构布局决定了少量的安装误差对气动性能影响很小, 飘飘的速度慢允许新手不精准的操纵和反复纠正, 飘飘的失速点极低, 不会降落的话可以关动力让它飘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耐炸,而且螺旋桨在背后,基本炸不到,拣起来不用调拉力线就可以接着飞.
可以这么说,如果你个很大的场地,只要懂得收油门就不怕炸坏飘飘.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上视频,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