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KT板材料的飞机使用的图纸问题

楼主(2012-05-21):
手头上有一些轻木飞机的详细工作图纸,想自己做飞机。想从KT板开始做,所以想问问,能用轻木图纸做KT板材料的飞机么?

网友A:
可以按图纸尺寸做,但做法可能不一样吧?

网友B:
能用轻木图纸做KT板材料的飞机么?
建议外形参数不变, 结构重新设计.
从轻木到KT板, 材料的特性相差太大.

网友B:
重新设计时, 需要考虑到KT板可能都是5mm厚度, 而且制作翼型时, 精度是很差的.

网友C:
可以看看使用用KT板制作的蚊子机M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