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机械问题 请高手给诊断一下

楼主(2012-05-21):
主轴跳动1丝 连接盘跳动1丝 卡盘跳动3丝 低速没有震动

楼主:
高速1900转左右也没有震动

楼主:
一千三百转左右的时候有震动 震动不是不是很厉害 但是用手能明显的感觉到

网友:
没见有啥问题。。。

震动的问题,可能正好碰到了谐振频率。。。

再说小床震动,没办法的事情,,结构强度和重量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