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距最低打副翼十字盘碰到侧板上了

楼主(2012-05-21):
装好的215MG今天中午调机发现螺距推到最低打副翼十字盘碰到侧板上了,正负10度循环6度这么低怎么都能碰到侧板上啊以前用260的时候没有这个现象,SPORT有副翼TG旋翼头。

网友A:
那就把舵机拉杆调长点,或者舵机臂往上转一个角度装

楼主:
这样的话会不会出现正负螺距不一样啊

网友A:
正负不一样去调旋翼头的拉杆

网友B:
调长舵机到十字的长度,减小十字到桨夹的长度

网友C:
是不是换错主轴咯,不懂乱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