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人气旺,zyx 250 有点问题,请看视频

楼主(2012-05-21):
250se,飞越的无副翼头,飞越的轴传,搭载xyz-s,调了不少次,感觉练习基本功可以了,比较实惠,上两个视频。

先上个花坛飞的视频,250小有小的好,楼下花坛就能飞了:

锁尾始终调的有如下问题:

1、感度上不去
2、左右刹车回弹不一致
以上可能是我飞机问题,或者是我调机问题,或者是我设置问题吧,反正我一直没有调好。

再来个比较突出的自旋不匀速问题,也问了别人,没有,还是我的问题吧

总结:zyx易用性比较好,新手一开始装机非常建议使用,如果进阶3d,可能还是用贵点的更好。
欢饮大家胡乱指点

网友:
ZYX要把尾做好了很多三轴就哭了

网友:
飞的挺稳的

网友:
上传调试数据让人参考

网友:
飞这么好,题目还这么低调

楼主:
其实感度上不去,尾巴只要不会甩掉头,都能用,我视频里面的设置没有加螺距补偿,加了补偿会稍微好点,不过就不知怎么调节行程了。

回弹,刹车软和左右不一致,这个对于我自己飞着玩,都没有太大问题,比赛的人肯定不会用这玩意的。

但是自旋不匀速,就有点恼人,有人说自旋动作都要不停的控制方向舵,而我只是一把打到底,有风的情况或者飞机不是水平的情况,一圈都是忽快忽慢的,有风+飞机不平的情况快慢更明显,而且时刻变化,这个我就没办法了,没办法像别人说的自旋过程中还能根据飞机的转速控制方向舵。

楼主:
就没有遇到同样自旋不匀速问题的zyx啦

网友:
其实感度上不去,尾巴只要不会甩掉头,都能用,我视频里面的设置没有加螺距补偿,加了补偿会稍微好点,不过就不知怎么调节行程了。

网友:
我能达到楼主水平,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