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gps模块的疑问

楼主(2012-05-21):
弱弱的问一下各位,若果日后升级gps模块,会占用
遥控器
的通道吗?。。。小弟正为NAZA选遥控器烦恼,初定为 天6Ⅱ,不知是否能满足NAZA的所有需要,若有不足,请各位推荐一款既便宜又满足到NAZA的遥控器,无限感激...

网友A:
天6不行吧.......
GPS至少要一个三段开关,云台仰俯1通道,快门再来一个,至少也要7通啊,天7或是FS9通,华科尔的性价比也可以,看你的要求FUTABA和JR肯定不用考虑了,所以也没其他的可选了......

楼主:
受教了,thanks.....

网友B:
华二科的DEVO系列 7通的?

网友C:
华科尔的d10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