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DJI FF 六轴 航拍我的校园~ 美女自己找~

楼主(2012-05-21):
机架 DIY650 DJI机臂
电机 4006盘式
电调飞腾18A
飞控 FF
MF105云台(油条阻尼云台)
云台 增稳没开  后期没去抖

楼主:
六轴 无云台增稳  后期也增稳 视频软件电脑跑不起来了。。。。。

网友A:
你是指DIY DJI 550机架 FF飞控吗?
用什么配置? 云台?

网友:
拍得很好,MF105云台?

网友:
真稳啊, 还以为是WKM飞控...
云台有开2轴增稳吗? 什么驼机?

网友:
感觉还是有轻微高频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DIY DJI 550机架 FF飞控吗?
用什么配置? 云台?

用的 FF飞控   650轴距六轴    MF云台(油条云台)
  由于FF 6轴不支持 云台增稳   所以云台没插线

网友:
用什么相机拍的?不错啊。

楼主:
视频最后写了啊。。。TX100

网友:
把视频地址给贴上来。手机党。

网友B:
标题

你用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遥控器。

JRXG7

网友:
高空房子那段有果冻
另外
云台不插线,舵机会自己锁住么,还是电都没接,云台自由晃动

楼主:
没接电  也不会晃~~

网友:
玩什么不好?非玩模型。。。也不会晃~~

网友:
我也是看了以前楼主的MF105云台,价格很平民,觉得效果还可以接受,前几天还是决定要了一个,顺便多要一套阻尼器,这周6到的,自制的米6机架也刚装好,试飞了还算满意,改天发视频,没楼主飞得那么好就是。感觉这个云台在这个价位上还可以。

网友:
前半部分效果不错  如果没有抖动就很好了!~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