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头浆夹引起的震动

楼主(2012-05-21):
我的电机不装浆夹转的时候没有震动,一装上震动就很厉害,肯定是浆夹有问题,不知道这类问题该怎么解决,还有 买电机时还有一个浆保护器,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这个,电机转的时候浆会不会跑掉

网友:
固定翼,随便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不装浆夹转的时候没有震动,一装上震动就很厉害,肯定是浆夹有问题,不知道这类问题该怎么解决,还有 买电机时还有一个浆保护器,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这个,电机转的时候浆会不会跑掉

把桨夹装上,然后依次在不同部位搞点重物,可以使胶带,AB胶之类的,然后看贴那个位置震动减小。然后确定位置了,再调整胶水的量。慢慢平衡吧,。呵呵

网友:
桨夹加工精度不高不在一条轴线上

网友A:
电机越小,对桨夹要求越高

网友:
换一个浆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越小,对桨夹要求越高

确切的说是电机工作转速越高,对桨夹要求越高。电机比较小,工作转速可能相对比较高。原本对固定翼电机而言,转速相对涵道和直电电机而言低很多,对转子-桨夹-桨的平衡要求不是很高;如果是涵道的话,那对动平衡的要求就相当高了。直电电机对转子的平衡要求也比较高。

网友B:
不平衡导致的。是不是桨叶装不是正中心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平衡导致的。是不是桨叶装不是正中心位置?

有些质量差一点的桨夹本身就不是特别平衡。一般好点的电机,原配的桨夹都是不错的,比如双天应该很好,朗宇应该还可以。我的pulso和cobra电机动平衡都很不错。桨夹本身就不平衡的话,也可以考虑装上桨,然后一起做平衡,看能不能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桨的动平衡有问题,如果换桨还是不行,可能是子弹头或者电机轴歪了,导致偏振,也可能使电机座固定的不够稳。一点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
是轴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