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出其不意的自旋翻了,还没炸鸡!!!!

楼主(2012-05-21):
今天连翻了6电,没有让电机休息过,一直都是60%的油门3D。后面想飞暴力些,上80%的油门3D。

      挂上650电池,通电,起飞离地,悬停稳定后,切换特技模式一,桨声变大。再切特技模式二浆声变得暴躁不止。好了,80%的3D油门了。对尾状态,稳定的钉在空中。快速上推25%的油门,同是打满升舵。CP 闪电般的快速往前弹。整个空中的翻越,从正飞变为倒飞,只用了0.3秒,转速之高!!,令我惊叹。尾巴空中自己转了90度,变成对侧倒飞了。cp姿态不对,向我冲来,我始料不及,头脑发麻了。就在这一瞬间,我做了一个选择,我可以切熄火弯腰抱头。如果打熄火,要炸鸡。我说过,我会把CP当大机一样对待,再不炸鸡了。我镇定的面对危险。立马最大负螺距。CP从我面前划过,弹上我头顶。可以感觉到很强的风力。飞高了就好,调整机身姿态,安全降落。

     原装主无刷+650电池+4万5千转的7MM电机,居然锁不住。。。。如果是100%的油门,那尾巴岂是要转180度。
也有可能是我连飞6电,尾电机过热的原因,锁不住了。
下次换BOLT 5万转的试试。

总之,CP是可以自旋翻的。空中看见它甩尾巴,很帅。

网友:
要是有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
我的是翻3d进入倒飞状态,拉升舵准备翻过来,尾巴居然来个180度旋转,始料不及,只好切熄火,但还是切晚了些,由于是很高的草地,切熄火时已经缠到草啦,随后是漫长的寻机行动,还好,根据小推油门,听电机的启动声找到了,毫发无损!检查原因是飞之前怕尾桨打滑,点些502,不小心渗进轴隙少许,转动有阻力。粗心惹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