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电控部分求教。替朋友的公司改造电动门窗███

楼主(2012-05-21):
一共16个窗户,需要改造成电动开启关闭,窗户已经去定做了,用螺杆驱动开合,
一个窗户需要3个电机驱动。窗户样品看过了,阻力非常小,应该57步进减速后扭矩就差不多
电机选用什么样的好? 步进?无刷?还是什么。要求电机本身和驱动控制系统成本低一点节省预算。

网友A:
个人觉得丝杆不是好的选择,因为丝杆价格要高,窗户又是灰尘非常多的地方,雨水多的帝反,沾灰了咋办,锈了怎办?可能拧都拧不动。

用同步带和和齿条应该是更好的选择,步带和和齿条的精度足够门窗,不怕灰尘,不会绣,安装要求低,成本更低,后期维护更少。。

当然,用步带和和齿条的前提是轨道门窗,熟称梭门。。。。。

除非是门窗需要设计开合多少才需要步进电机,,,,如果仅仅是开关,普通电机就可以了。。配合上行程开关,,电路上设计下判断,,这样应该是成本最低的。
如果是轨道门窗,甚至不用变更电机转向,同步带循环就行了。。

网友B:
步进电机?  用的不是地方吧。 感觉应该是普通电机就行,碳刷三、五年内不会那么快就磨光吧

减速机构 貌似必需的。 无论滑轨方式还是开窗方式, 用丝杆应该都可以吧。

谨供参考

网友C:
曾经在一个做电动卷帘的公司看过,他们用的不是外部传动的而是直接使用管状电机。电机直径目测在5c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丝杆不是好的选择,因为丝杆价格要高,窗户又是灰尘非常多的地方,雨水多的帝反,沾灰了咋办,锈了怎办?可能拧都拧不动。

用同步带和和齿条应该是更好的选择,步带和和齿条的精度足够门窗,不怕灰尘,不 ...

齿条方式考虑过,因为有别的要求限制了无法安装,所以改用了市面上能买到的很便宜的丝杠。

因为需要正反转,控制器部分不是太懂,不知道选什么电机能符合低成本控制,布线别太麻烦,

窗户上还有别的装置,考虑最好能用类似监控控制台那样的东西。能集中控制。

需要控制窗户开合 这个是左右两扇, 还有遮阳幕是上下开合。

现在整套系统机械结构部分都找工厂制作了,只有电控部分找不到,都是嫌工程小,预算少,不愿意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  用的不是地方吧。 感觉应该是普通电机就行,碳刷三、五年内不会那么快就磨光吧

减速机构 貌似必需的。 无论滑轨方式还是开窗方式, 用丝杆应该都可以吧。

谨供参考

不限制用什么电机,只要控制方式简单,成本低,稳定就行,普通电机控制电路什么的好买么? 最好能接控制台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在一个做电动卷帘的公司看过,他们用的不是外部传动的而是直接使用管状电机。电机直径目测在5cm左右

这个电机估计用不上

网友D:
关键词:电动推杆

网友E:
要注意一下是否防爆要求在撰選定馬達及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词:电动推杆

电机方面要求不高, 怎么都行,关键是控制部分。要能集中控制,能上控制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注意一下是否防爆要求在撰選定馬達及控制方式

不需要防爆, 控制方式还不知道呢,这不正向大家求解么

最好能使用类似下图的控制台,所有窗户都靠一个控制台控制,有切换装置,单独控制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方面要求不高, 怎么都行,关键是控制部分。要能集中控制,能上控制台

很简单,PLC加触摸屏编个组态程序,想多炫做多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PLC加触摸屏编个组态程序,想多炫做多炫

PLC不会玩呀。会不会很难呀?

楼主:
其实整套系统就相当于手动控制雕刻机器的XYZ三轴。  左窗等于X轴  右窗Y轴   遮阳上下运动Z轴   只不过现在是等于16台雕刻机合并到一台控制器来切换着控制, 需要控制那个就切换到那个

网友F:
我们单位有用到类似的电动窗集中控制。呵呵,一个外面静悄悄,里面很多人的地方。

用普通直流电机,齿减速,限位开关,能正反转。控制部分用单片机,继电器、开关量,走485。

说得够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单位有用到类似的电动窗集中控制。呵呵,一个外面静悄悄,里面很多人的地方。

用普通直流电机,齿减速,限位开关,能正反转。控制部分用单片机,继电器、开关量,走485。

说得够全了吧……

前面的能大概明白, 开关量,走485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开关信号控制,485总线通讯

网友:
直流有刷减速电机 的成本低点

最大的问题是需要集中控制,这就涉及到通信。 像485就是工业中的一种通信方式

网友:
简单就是好

网友:
用无刷电机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