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尾管老往后跑

楼主(2012-05-21):
3D时,尾管老是往后跑,皮带变的很紧。飞越一体尾管座。拧的很紧了呀,调好了皮带的松紧,下来就很紧了,发现尾管往后跑了一点。用手玩命转,拽尾管,也不不会动。怎么回事呀?气人。原装亚拓尾管,就不紧,才换的。

网友A:
你鸡鸡震动太大,建议排震,尾管上摸点502,等干了在插入,保证你不跑

网友B:
因为前面顶死了,没法往前跑
缠一圈胶带,笨笨

网友C:
上个照片,或用水管用的生带绕几圈

网友D:
在尾管座和尾波箱内壁涂502,干了再涂,重复两三次,紧得没话说。记得要502胶水干透再装回尾管啊,不然被沾死拆不了啦。哈哈

网友E:
缠胶带就行了,还干净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错了,涂胶水的话就一劳永逸了。

楼主:
是有震动,拆了尾管支撑的两个连杆,尾巴很震。现在去缠点东西,试试,谢谢各位。

楼主:
以前为了不缠东西,换了飞越的一体尾管座,一直没事,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又要缠东西了。最大油时,用手拿着,手都麻,别的油门点时,一点不震。找不到震动源。装上尾桨,最大油时就震,尾桨换了不少,碳的,塑料的,玻的。

网友F:
我的飞机尾巴也震的厉害。一直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