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600 尾巴狂摆

楼主(2012-05-21):
norm模式下 t8的控 感度 36 都很正常
切 3d 后 也没有症状。。。
但是在螺距突然 加大或减小 了 尾巴就开始狂摆
慢慢的变螺距 也不会摆
还有就是 切 3d 飞 个2分左右 症状明天减小 甚至没有了
是哪里 出毛病 ?

网友A:
切 3d 飞 个2分左右 症状明天减小 甚至没有了
根据这句话是不是可以初步推断皮带的问题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FUTABA的控,尾巴感度一般是60以上 。JR的控,相反

楼主:
不是吧?
t8 的感度在50以下 才是锁尾 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