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双桨

楼主(2012-05-21):
新手请教下如何辨认双桨 如果发现怎么处理呢?

网友:
飞的时候可以看到桨的平面有两个重影的,所以叫双桨,正常应该是一条线的没有两个重影。其实就是两支桨的角度不同了,调整的话就量一下:两支桨的螺距,如果不同就调到一样角度。嫌麻烦的话就用一片黑色的电工胶布贴在其中一支桨尖那里,这样就直接能看到哪个在上,哪个在下。跟据情况调整连杆的长度。记得调平后把胶布撕掉哦!

网友:
俺用色笔图一头,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双桨又不用怕增加重量,确点是不美观

网友:
论坛里技术贴很多,楼主收一收

网友:
这个问题好高深!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机机放桌子上,然后一只手按住脚架,另一只手推油,慢慢推啊,离机远一点,平视浆,如果是一条直线就是正常的,反之就是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机机放桌子上,然后一只手按住脚架,另一只手推油,慢慢推啊,离机远一点,平视浆,如果是一条直线就是正常的,反之就是双桨

斜视就能看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如果是射浆   没有能逃开的余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机机放桌子上,然后一只手按住脚架,另一只手推油,慢慢推啊,离机远一点,平视浆,如果是一条直线就是正常的,反之就是双桨

此法很危险,不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机机放桌子上,然后一只手按住脚架,另一只手推油,慢慢推啊,离机远一点,平视浆,如果是一条直线就是正常的,反之就是双桨

我一般都不这么干,感觉射桨了 就惨了。理论上被射到的几率与距离成正比……
如果一定要这么干,事先认真检查横轴大桨夹等,油门不用推太高……

网友B:
螺距量得准确,是不会有双浆的~

网友:
用电子螺距尺调,方便。

网友:
 努力潜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距量得准确,是不会有双浆的~

螺距尺和飞机飞的时候螺距是有误差的,,所以测玩螺距要看下有双桨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机机放桌子上,然后一只手按住脚架,另一只手推油,慢慢推啊,离机远一点,平视浆,如果是一条直线就是正常的,反之就是双桨

找死哦。
飞起来看,很容易看清楚的,一个桨夹做个记号,胶布、色笔、口红、X斑,什么都行,能区分就好,然后调任意一支桨,飞起来看,双桨减少了就继续调这支桨至双桨消除为止,如果加大了就调另一只桨,方向不要搞错

网友C:
飞到自己眼前仔细看,桨是不是双层,射桨你就死定了。

网友D(2012-10-05):
飞起来看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