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各电芯电压相差0.1V,有问题吗

楼主(2012-05-21):
电池各电芯电压相差0.1V,电池是ACE  3S   5000mah     40C,从索秘那买的,已经买了一年了,玩的比较少15次循环,0.1V的压差大吗,该怎么修复

网友:
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木有问题!

网友:
你用什么表量的?

网友:
可以无视!充电时记得做平衡就好

楼主:
万用表,胜利vc890+

网友:
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