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215MG后升降舵机连杆不垂直(有图)

楼主(2012-05-21):
看着很不爽,以前用260没问题啊。

网友:
在舵机耳加垫片

网友:
舵机臂明显没按进去..

网友:
LS的易碎舵机臂就是这样的 LZ 试试把舵机耳朵放在侧板外面试试

网友:
舵机耳在外面装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
把拉杆球头装外面来,我之前升级115也是一样,球头别装里面

楼主:
舵机耳朵就在侧板外面的,看来只有加垫片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