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 舵机

楼主(2012-05-21):
我的911右舵机,上下行程不一,差距太大,往上只有一点,忘下有很大,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舵机连杆重新拧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911右舵机,上下行程不一,差距太大,往上只有一点,忘下有很大,这是怎么回事

复 陈红星 兄:

这是舵机臂错位了。建议:

(1)  松出舵机臂螺丝,拔出舵机臂。

(2)  开控插电,控微调回中,让舵机回中位。

(3)  拔电关控,舵机臂以90度(中位)压入舵机齿,
       旋入螺丝固定。

(4)  开控插电,目测舵机臂上下幅度是否相同。

(5)  试飞悬停,推控杆调整,记著调整方向和幅度。
       停机,旋舵机拉杆(旋入或旋出)调十字盘水平。
       以可脱控悬停为准。

祝LZ早日爽飞
陈伯

网友:
这么复杂,还得拔舵机臂啊.
我以为扭扭连杆就可以了呢.
学习了.